请教blade nano问题若干

楼主(2013-11-27):
大家好。有几个关于blade nano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1、我的nano炸了好多次,曾经一直没有彻底排掉的震动问题现在更加明显了。所以我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排震;我尝试过换主轴、换横轴、调紧横轴螺丝、调紧桨夹、换桨、摆正大齿。可是震动始终没有彻底消除。我感到很挫折。我一定还有哪里没有想到,可是我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更可恶的是现在震动会带动尾垂翼一起震动,很煞风景。所以想请教一下到底要如何排震才能让它干干净净的飞呢?

2、关于横轴矫正问题。首先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观察到肉眼极难察觉的横轴弯曲?在玻璃上滚的办法会因为一头有凸起无法实行,还有什么好办法吗?其次,当确定横轴弯曲,该如何矫正呢?老是换也很贵。有没有土方法或高大上的办法可以矫正弯曲的横轴呢?

3、金鱼尾问题。我发现新的blade nano也会有金鱼尾(如果淘宝地平线旗舰店没有动手脚的话,应该是新的)。这难道是因为尾电机太强?还是有别的可能?该如何解决呢?

以上问题相信也是其他飞手的高频问题吧?要不我们好好探讨一下造福后来的新手吧。

网友A:
调紧桨夹...

桨夹不可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紧桨夹...

桨夹不可太紧!

能自由活动。

网友:
这几个问题我也想问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召唤高手。

网友B:
nano cp x 就是这个德行,感觉他就是个失败的产品,所以blade出货没多久,就停产了(估计,因为现在都没货了,上段时间官方淘宝店也在低价甩卖,现在也没了),我得也差不多,用那个高速奖,带重锤的那个,状态会好点,用高速桨+调桨夹松紧,可以调出一个基本不震动的状态,但是尾巴这个东西更神奇,他会在某一个转速没金鱼尾,后来我也习惯了,干脆不理他了,用原产的电池的话,状态会比较好,可能厂家也是测试个,这个电池的转速比较匹配,我县的情况是,4个电池,2原厂2雷鹏,1个原厂飞基本没金鱼,另一个原厂飞有轻微金鱼,2个雷鹏的金鱼就有点大了。就这样吧,休闲还是不错的,操控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o cp x 就是这个德行,感觉他就是个失败的产品,所以blade出货没多久,就停产了(估计,因为现在都没货了 ...

操控挺精细的。原来震动是设计缺陷吗?话说FBL80真的是怎么摔都没有一点震动啊,这一点完胜了nano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控挺精细的。原来震动是设计缺陷吗?话说FBL80真的是怎么摔都没有一点震动啊,这一点完胜了nano

号称最完美的做法是把nanocpx的主板装到fbl80上去~~~超赞

网友:
振动是可以排除的,尾巴很难搞

网友:
天C不賣, 不是等於停产!

她是今年聖誕官網重奌推銷, 看來北美市場成熟奌!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振,换个尾桨就好了。横轴没招,一定要在草地上飞。金鱼尾是电或螺距问题。NCPX和MCPX又稳又好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振,换个尾桨就好了。横轴没招,一定要在草地上飞。金鱼尾是电或螺距问题。NCPX和MCPX又稳又好 ...

谢谢:) 了解了

不过我的飞机是在草地上飞炸弯了横轴,看来炸得有点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