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新返航点的设立

楼主(2013-11-27):
按照官方说明,S2切到最下就是设置新的返航点,这个档位不是返航点锁定吗?要是这个是新的返航点,那么怎么锁定返航点返回呢?要是我在空中用返航点返回,中途用切换到正常飞行状态,那么切换就是新的返航点了?这样就不等着飞丢啊?

网友A:
呵呵,楼主搞错了。那个返航点锁定就是锁定的原起飞点,而不是打到返航点锁定才开始锁定当时的地点。用法是这样,飞机起飞前绿灯会连续快闪两次,这时就锁定了返航点和航向。打到返航点锁定模式时,将方向摇杆向后掰,飞机就会直线向起飞点返航,需要注意一点,当飞机飞到起飞点,继续掰着摇杆不放,飞机就会直线飞过起飞点。

网友:
楼上正解!
顺手拿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搞错了。那个返航点锁定就是锁定的原起飞点,而不是打到返航点锁定才开始锁定当时的地点。用法是 ...

想問一下那反點當方向搖桿向後撥機回來時, 是機尾還是機頭定兩者都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問一下那反點當方向搖桿向後撥機回來時, 是機尾還是機頭定兩者都會?

使用返航点锁定来返航,不管当时飞机头朝向哪个方向,向后掰方向杆,飞机都会保持原来的姿态直线返回起飞点。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时飞机飞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比遥控飞行速度要慢。所以最好当飞机飞到能够看到的地方,切回手动返航,防止飞机电量不够坠机。

网友:
起飞前自动记录

网友:
起飛前綠燈快閃自動記錄(該反航點)
除非您起飛後***切換ico開關3~5次反航點才會改變

网友:
二楼搞错了,是向后掰俯仰摇杆,不是方向摇杆!

网友:
反正naza上好像是***连续拨动几下,才会记录新的返航点,普通切换就是锁定返航点,这个正常使用

网友(2013-12-30):
九楼补充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