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10玩mcpx配置,各种调试根本不行啊,花钱请人教

楼主(2013-11-27):
通用模式,通道错误不能调,高级模式1通道不对,不能调,高级模式2通道设置不对,对频后,蓝灯持续闪烁,只有螺距好用,各种无语,已经调试4天呢,花钱请人教,也行啊,疯了

网友A:
试试我的配置文件http://pan.baidu.com/s/15USkZ
gear是熄火,rud是清除定时器,fmod切换飞行模式

网友:
同问,MCP照这个帖子http://tieba.baidu.com/p/2285406186调的,但是第三步不一样呀,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我只是照着说明书调了很多基本的
求帮助呀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light=devo10&page=2   或者可以參考此帖 34樓 suv大的教程
還有若對頻不成功,可以試試在對頻過程中把油門搖桿打到最低搖桿向右,我的mcpx一開始也是對頻失敗,要這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的配置文件http://pan.baidu.com/s/15USkZ
gear是熄火,rud是清除定时器,fmod切换飞行模式

谢谢啦,刷了你的,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light=devo10&page=2   或者可以參考此帖 34樓 suv大的教程
還有若 ...

太谢谢啦,哈哈,可以用呢

网友(2014-10-24):
引用 楼主:
太谢谢啦,哈哈,可以用呢

我也是和你的一样,无语。你有配置给我一个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