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求naza lite 使用方法,调试方法等。急急急急。。。。万分感谢

楼主(2013-11-27):
大侠们。,求naza lite   使用方法,调试方法等。急急急急。。。。万分感谢

网友A:
naza lite   使用方法...............................
还没这么问问题的。。。。去官网上去下载,有文字的也有视频的

网友B:
快、快、快,快去DJI官网,这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快、快,快去DJI官网,这都不是事!

好,谢谢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   使用方法...............................
还没这么问问题的。。。。去官网上去下载,有文字的 ...

不好意思,刚入二手的,不知道怎么搞,。所以来问大侠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入二手的,不知道怎么搞,。所以来问大侠们

正常,论坛是好地方。都会热心帮忙。

网友C:
我也最近买了个naza lite ,接好线,就是链接不到电脑安装的软件上面。软件

网友:
求泡泡老师调教,35751674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最近买了个naza lite ,接好线,就是链接不到电脑安装的软件上面。软件

你下的软件是不是V2版本的啊,我刚开始也是装的V2 我折腾了一晚上死活连不上,最后换成V1的一下就连上了

网友:
这个 泡泡老师有教程。很明。naza lite 下载要看清楚。 有个是naza M 一个是naza lite 选择正确。  还有驱动 基本OK 但是 还需要外置电源模块。 给飞控提供电源。 5V 的

网友(2013-12-30):
引用 网友D:
你下的软件是不是V2版本的啊,我刚开始也是装的V2 我折腾了一晚上死活连不上,最后换成V1的一下就连上了{ ...

那电机自转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官网下,然后把说明书看烂了,我调参就条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