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aza lite 使用方法,调试方法,如何插线方法。谢谢。。。

楼主(2013-11-27):
本人是新手,入手了一个二手的lite   什么也没有,求帮助,好人一生平安。。。急急急急

网友A:
官网上有详细的安装调试视频,不过是v1的。lite的安装调试和v1一模一样,视频更加直观,比我们文字表述详细多了。你先看看视频摸索一下,实在不行就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有详细的安装调试视频,不过是v1的。lite的安装调试和v1一模一样,视频更加直观,比我们文字表述详细 ...

谢谢,z这就去

网友:
官網上下載說明書!不懂在來論壇問?一定可找到答案

网友:
这东西还是看官方说明书最靠谱~

网友:
和NAZA-M使用方法差不多,可以参看NAZA-M的教程,普通话对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

还有NAZA相关的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