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的GPS能用到MWC2560飞控吗 谢谢大家 有用过的麻烦说说需要设置什么 谢谢

楼主(2013-11-27):
有知道的说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用,不需要设置

网友:
太可以了!别接错VCC线就行了

网友:
要注意波特率和刷新率的匹配。

楼主:
我问了一下玉兔技术员  他说玉兔的GPS是自适应波特率的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不需要设置

您用过吗  是不是GPS的TX  和RX要跟飞控的TX   RX交换对插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用过吗  是不是GPS的TX  和RX要跟飞控的TX   RX交换对插啊

对 gps tx接控的rx 控的tx接gps 的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gps tx接控的rx 控的tx接gps 的rx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