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直接烧汽油一己经贴视频

楼主(2013-11-27):
用22元小日本甲醇机不作任何一点改动,直接烧93号汽油[加一点机油,比例约7比1],很容易起动,运转平稳,但点火器要一直插着

这瓶是13年8月买的93号汽油

这瓶是13年8月买的93号汽油

网友A:
能不能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负载?

用手抓飞轮,感觉力挺大

网友:
温度呢,有损伤吗

网友B:
浪险,关注中,看看谁能把他改得更好

网友:
你有多少个火头烧。

网友C:
拆开缸头看看你就惊呆啦

网友:
热火头要更换,用原来的肯定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浪险,关注中,看看谁能把他改得更好

潮汕人啊?

网友:
这都可以啊。。

网友E:
你现在玩的若干年前就有人玩过了

网友:
换个四冲火头 会好很多

网友:
火头基本一次就坏了,而且缸体里的积碳严重

网友F:
一年前我就玩过了,拔点火器就熄火是因为提前点火了

网友:
试验这个意义何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潮汕人啊?

同是潮汕人啊哈哈

网友:
能直接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潮汕人啊?

潮汕人啊,瓦也是里,朋友吕池块个,加下QQ交个朋友里,1078187753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同是潮汕人啊哈哈

朋友你潮汕池块,加QQ交个朋友里,1078187753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朋友你潮汕池块,加QQ交个朋友里,1078187753

我是潮南的,你是那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是潮南的,你是那里的?

庵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潮汕人啊?

是的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年前我就玩过了,拔点火器就熄火是因为提前点火了

谬论

网友I:
提高怠速,收一半油针 可以拔点火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缸头看看你就惊呆啦

会怎样,为什么,请指教,希望你能大方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提高怠速,收一半油针 可以拔点火器的

谢谢你,你试过了是吗,乜是这种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玩的若干年前就有人玩过了

我知道,几十年就有人试过,但也请允许我玩一下嘛,我并不是说我发明,只是来论坛跟大家交流,学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庵埠人

惠来的

网友:
有進取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怎样,为什么,请指教,希望你能大方赐教

汽油一般是含碳量高的烷烃类,而甲醇只有单个碳,不改进气道自然不能完全燃烧,会产生大量积碳,拆开缸头基本都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谬论

是吗?,那您的高见呢?别告诉我说通过调节油针可以正常点火的就是动力小点

网友J:
这个叫:“能平稳运转”?

看我46甲醇机烧汽油93: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吗?,那您的高见呢?别告诉我说通过调节油针可以正常点火的就是动力小点

缸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试过了是吗,乜是这种机吗

试过好几台,这发动机比较垃圾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谬论

先搞清楚热火头是干嘛用的,甲醇发动机说白了就是台压燃发动机,但要压燃甲醇,需要热火头提供热量,热火头在拿掉点火器时热量还能保持大概0点几秒的红热状态,可以提供下一次点火用,当下一次爆炸,又给火头电热丝供热,所以甲醇机大多怠速铰高,因为你必须得在0点几秒时间内做下一冲程 否则熄火.
所以拔掉点火器并不是提前点火导致熄火,是因为拿掉点火器无法再提供第2次点火的热量.提高怠速,保持火头的红热度才不会熄火,

如果有爆燃,可以增加垫片,或换冷火头

汽油燃烧热值要比甲醇大的多,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比方说吧,大概是甲醇1倍的燃烧热量,那么想对甲醇只需要进1半的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一般是含碳量高的烷烃类,而甲醇只有单个碳,不改进气道自然不能完全燃烧,会产生大量积碳,拆开缸头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叫:“能平稳运转”?

看我46甲醇机烧汽油93:

你视频里的发动机有没有改装过,怎么改,燃料成份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缸垫

加缸垫或者减缸垫的目的是什么啊?这又是为什么要加或者要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叫:“能平稳运转”?

看我46甲醇机烧汽油93:

瓦擦,前辈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先搞清楚热火头是干嘛用的,甲醇发动机说白了就是台压燃发动机,但要压燃甲醇,需要热火头提供热量,热火头 ...

热值和燃烧有什么关系?和火头又有什么关系?热值高只能说明烧汽油省油,闪点才关乎点火的稳定和点火时机,小日本发动机不动缸垫就可以拔点火器而且正常运转的我没遇到过,或许我技术达不到那水平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值和燃烧有什么关系?和火头又有什么关系?热值高只能说明烧汽油省油,闪点才关乎点火的稳定和点火时机 ...

甲醇发动机不是压燃的,柴油机和银燕发动机才是压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叫:“能平稳运转”?

看我46甲醇机烧汽油93:

前辈,指点下我的四冲机呗,排气门有点漏气发动机不能怠速,后来我自己研磨了下气门座但是检测下来发现还是有一点点漏气,发现怠速还是不太完美,是不是非要换缸盖才能修复?用二硫化钼能不能修复?

网友:
什么发动机呢?具体型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前辈,指点下我的四冲机呗,排气门有点漏气发动机不能怠速,后来我自己研磨了下气门座但是检测下来发现还 ...

要找到漏气的地方啊:排气门么?排气门烧蚀?排气门座烧蚀?一般的气门检查法是:卸下缸盖,盛汽油法检测,看看能不能保持不漏,,,但,小排量的甲醇机往往不能充分暴漏漏气点,个人感觉更有效的方法就是缸盖倒置盛热水,嘴对排气吹气,看看有没有气泡溢出;当然,如果都不能确定或者嫌麻烦,干脆:进排气门,缸盖一起换,一套也不算贵的。

当然,买倭控的发动机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要找到漏气的地方啊:排气门么?排气门烧蚀?排气门座烧蚀?一般的气门检查法是:卸下缸盖,盛汽油法检测 ...

三叶FS61AR,我就是把缸盖放水盆里嘴对排气吹气,排气和进气都有点漏,要憋足劲吹才能有一连串气泡,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发动机没有怠速的原因?我这发动机之前用的很好,炸水里捞上来就这样了,成品油烧完了烧了一升素油大概放置一段时间就这样了,而且素油我有过滤的。初步判断是素油积碳导致气门烧蚀,不知道对不对?我第一次玩小日本发动机的时候天天翻你的帖子改化油器,改的效果不错,玩坏了有两斤发动机就是没有一个上天的,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三叶FS61AR,我就是把缸盖放水盆里嘴对排气吹气,排气和进气都有点漏,要憋足劲吹才能有一连串气泡,不知 ...

这个情况也不好说了,一般来说,气门微量漏气也不是完全不那么要命,有时会在运行n小时后自愈,不好说了,没有怠速还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原因,比如气门间隙,活塞环是不是磨损,化油器是不是需要调整或清洗,配气齿轮是不是对正标记等等,如果问题锁定到缸盖部分,不妨缸盖,气门一起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情况也不好说了,一般来说,气门微量漏气也不是完全不那么要命,有时会在运行n小时后自愈,不好说了, ...

好的,谢谢前辈,感谢前辈的耐心,这发动机我拆了少说有二三十次排查问题了,所有的问题都排查了出应该就出现在缸盖上,我正好买了二硫化钼如果不能修复只好就换,再次感谢前辈,希望前辈以后多多指导1

网友:
要是甲醛加机油呢,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