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DIY+程序固件》学习笔记

楼主(2013-11-27):
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

1.目前驱动板和功率板已经焊接完成。(注意教程里面PCB上面的3脚和5脚没有接地,需要自己添加)
2.熔丝位设置,烧写固件完成。在时钟校正的时候,用智峰软件遇到点问题-不知道具体怎么校正。最后在编程栏里面,单击右键,选择时钟校正4.输入读得内部8M晶振的数。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目前上电后,电机能发声,但是不能转,输入信号用示波器检查正常。我猜测电机能发声,说明驱动部分没得问题,接上调速器不转,可能是时钟校准的问题??

DIY电调一路艰辛地走过来,期待它早日转起来~~~

网友:
没看懂,座沙发

网友:
看起来很专业,顶一个

网友:
放出原理图,大家一起研究。我已经成功DIY了一个电调,或许能帮你加快进度。

网友:
做这个的都是牛人

网友:
网上见到过,学校有个同学试过,不过后来没消息了。

网友:
顶到泥转起来,转起来离转得好还有好多艰辛的道路。

网友(2014-01-14):
大神可以把电路图、元器件清单还有程序资料给发一份吗?多谢~~wengeng_vip@163.com

网友:
就是时钟校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