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ubec坏了……用普通的电源模块代替可以吗?

楼主(2013-11-27):
前段时间买鹰眼送的好盈3Aubec坏了,前天自己买的一块又坏了,同一个问题,没有输出,指示灯也不亮,在网上又买了一个,还没到……

好盈ubec拆开感觉也挺一般的……没多少原件……

自己不会修,也懒得弄了,问问各位,用一块普通的大功率的降压电源模块代替ubec可行吗?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不知道开关电源模块会不会干扰接收和图传呢?

如果有,如何降低或避免干扰呢?

网友:
只要把线接好,用着会更好一些。

网友A:
能否分享一下,好盈的BEC是如何烧掉的?

我现在好几架飞机在用好盈BEC,如果那东西烧掉,后果会很严重的。

网友B:
可以用的,屏蔽的话包一层锡纸

网友C:
还要考虑滤波和杂迅的问题,那是很不“干净”的电源,如果随便一个电压稳块都可以做UBEC, 还生产航模产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分享一下,好盈的BEC是如何烧掉的?

我现在好几架飞机在用好盈BEC,如果那东西烧掉,后果会很严重的 ...

我也很奇怪,上班,很少用,飞机一直没上天,只是在家里用,平时就是用舵机测试仪,再有就是给老鹰树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考虑滤波和杂迅的问题,那是很不“干净”的电源,如果随便一个电压稳块都可以做UBEC, 还生产航模产品干 ...

我也担心这些问题,现在想的是在输出加上磁环,大电容,然后像7#XD说的那样用锡纸包起来……

ps:新买的好盈UBEC昨天已经到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屏蔽的话包一层锡纸

想法一致,但是滤波的问题因为不懂,所以不好弄。

网友D:
经测试好的电源模块比电调自带ubec好的多.波纹也少.我四轴上全用电源模块做电源,没用电调的ubec

网友:
进口拆机件的电源模块,质量很好!

楼主:
不知道哪种电源模块好,网上都是那种几块钱,十几块钱。

楼主:
在网上订了20多元的今天到货了,看着也就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测试好的电源模块比电调自带ubec好的多.波纹也少.我四轴上全用电源模块做电源,没用电调的ubec

老师傅用的是什么电源模块呢?给推荐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