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下降,转向时抖动,求解?

楼主(2013-11-27):
六轴ATG 折叠式机架,
电机
AX-MD2810Q-900KV,铂金30a电调,桨1145.飞控NAZA LITE 哪吒。3s5000
电池
。调试正常,平飞,悬停都不错,就是下降,转向时抖动,声音也很难听。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B:
升高感度

网友C:
把感度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D:
下降时晃动是多轴的通病。

网友E:
下降要慢慢收油,收油急了就晃

网友F:
下降快了抖动时正常的吧
反正我的F550下降快了晃得不行
不过随意了,离地三四十米的时候加油门稳住就行了

网友G:
1.下降抖动是因为乱流问题,那个是正常的,如果你想原点下降那就慢慢慢慢的收油
2.把NAZA LITE的方向感度在100%-120%之间按自己的喜欢进行调节,我的是110%转向无抽风现像,而且也不慢,你的就自己试试吧
别的升降,倾斜都可在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