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X8的问题===========

楼主(2013-11-27):
4轴6轴的玩差不多了,最近想弄个X8玩
想把飞跃的650给改了

现有这么几个事情请教:
1、x8的上下电机是同型号还是有不同
2、x8的上下桨有什么不同,好像是下桨比上桨螺距大吧
3、用哪吒v2带x8,是不是收放脚架就能用了,因为7、8电机要用f1、f2
4、650轴距桨应该多大的合适

楼主:
没有说的啊

网友A:
1同型号
2一样桨
3收放脚架和飞控没有关系,接接收机上
4和用什么电机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同型号
2一样桨
3收放脚架和飞控没有关系,接接收机上

正确。
X8有很多小名堂,楼主最好在坛子里好好找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