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首飞症状及调整咨询

楼主(2013-11-27):
前两天第二次试飞塞斯纳,55元的小赛白板塞斯纳。飞机有两个症状:
一是抬头较为严重,应该是重心偏后了,我把重心调在碳杆后方(靠近机尾方向)1cm处了。谁能告诉我这个飞机的重心到底在哪?(小赛说是碳杆后方1cm,难道我把前方和后方搞反了?)

二是老师往左偏,就是左边机翼下沉,右边机翼上浮,总是要把副翼往右调来矫正。我总是矫正过头,飞机飞行不稳定,摇摇晃晃,很难控制,最终挂树上去了。上午和下午先后上树两次,第二次上树太高了,挂树梢上拿不下来了,第二天才拿下来,电池基本废了。
我让同学给我拍视频,他都没拍到。所以暂时没有视频,下次试飞再上视频。
我想问下,第一种情况应该是机头轻了,或者说重心偏后了,那第二种情况是飞机右边轻了,重心偏左了吗?还是右拉角不够?应该给右边配种调整还是增加右拉角?
想向各位

网友:
跟我的一样,也是没解决!!没时间!!!

网友A:
一般的前后重心线,会在机翼前沿向后的1/3处。
你的飞机抬头应该是电机没做下拉角。为了克服飞机受到电机的反扭,要把电机的拉力线都向右、向下做几度的拉角。
飞机偏左,一般也是反扭造成的。用的桨越大会越明显。如果调整了电机的下拉角还这样,建议换略小一些的桨。

网友:
关注中,正准备加入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前后重心线,会在机翼前沿向后的1/3处。
你的飞机抬头应该是电机没做下拉角。为了克服飞机受到电机的 ...

右拉设置两到三度,可以吗

网友:
调副翼微调

网友B:
小赛就是这毛病!你的电机拉力太小了,一定是烂电机!拉力小了并且,滑跑距离短,飞机速度不够,翼效还没产生,拉起来就是失速了!
换个拉力大的电机(朗宇2216  1250KV),好点的浆(APC 1050)!滑跑距离长点,等速度起来。再拉起来!
中心在碳杆位置,前后差点不要紧!下拉右拉在2度左右足够,这要求精度也不是很高的!!飞机本身设计的就差不多,不要太计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赛就是这毛病!你的电机拉力太小了,一定是烂电机!拉力小了并且,滑跑距离短,飞机速度不够,翼效还没产 ...

哦,谢谢你的解答
但是我觉得推重在1以上了已经,为什么说拉力小了呢?怎么看出来拉力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的解答
但是我觉得推重在1以上了已经,为什么说拉力小了呢?怎么看出来拉力小了?

啥电机??XXD  电机  浆??

网友:
做电机的右下拉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塞斯纳还是比较好飞的。只要装机没有大问题,飞上去后微调副翼就基本能纠正右偏问题。

网友C:
同问,看卖家的飞行视频那叫一个逍遥,怎么到了自己手上就那么不听使唤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问,看卖家的飞行视频那叫一个逍遥,怎么到了自己手上就那么不听使唤呢

卖家都是老鸟。而且他们都上了飞控的。其实他们也炸,只是没让你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赛就是这毛病!你的电机拉力太小了,一定是烂电机!拉力小了并且,滑跑距离短,飞机速度不够,翼效还没产 ...

有道理,动力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看卖家的飞行视频那叫一个逍遥,怎么到了自己手上就那么不听使唤呢

说老实话,技术高低很重要。因为炸机往往对错就在一瞬间!建议新手多练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卖家都是老鸟。而且他们都上了飞控的。其实他们也炸,只是没让你看到。

飞控,塞斯纳也用飞控?我一直想上啊又被人说不思进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前后重心线,会在机翼前沿向后的1/3处。
你的飞机抬头应该是电机没做下拉角。为了克服飞机受到电机的 ...

也想飞好兄:

说对了。
补充一点:

(1)  加油抬头是电机下拉角不足。

(2)  中低油门抬头是重心太后。

(3)  长桨改短桨后,电机也要换较高KV值的才能保持拉力。

飞机是越大越稳,越小越贼的。小鸡只宜老鸟。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控,塞斯纳也用飞控?我一直想上啊又被人说不思进取、、、、

上吧。
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