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06KV950配 1047APC桨 和碳仟桨的拉力是多少啊

楼主(2013-11-27):
请问4006KV950配 1047APC桨  和碳仟桨的拉力是多少啊 或者1147桨的拉力啊

网友A:
满电  680kv  1047有845克  1147有1000克  我没有95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电  680kv  1047有845克  1147有1000克  我没有950kv

好的谢谢,。 可以问你你下哈, 你一共多重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桨用大了还是怎么了, 用1238的桨连1500G都拉不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可以问你你下哈, 你一共多重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桨用大了还是怎么了, 用1238的桨连1500G都 ...

所以想问下用1047的桨有多大拉力了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可以问你你下哈, 你一共多重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桨用大了还是怎么了, 用1238的桨连1500G都 ...

不会吧  1200克3s2200 能飞8  9分钟  114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1200克3s2200 能飞8  9分钟  1147的

我用的是950KV 陪1238 的,他们说过载了,但是我全推油门也没有多少力,难道整的4006 脱水严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950KV 陪1238 的,他们说过载了,但是我全推油门也没有多少力,难道整的4006 脱水严重啊

kv值高不能用大桨,带不动1238!电机过载是桨大了,和重量没有关系!电机驱动桨,不驱动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950KV 陪1238 的,他们说过载了,但是我全推油门也没有多少力,难道整的4006 脱水严重啊

以前有没有飞起过  电池有没有电  螺旋桨会不会专错  转一下电机看有没有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值高不能用大桨,带不动1238!电机过载是桨大了,和重量没有关系!电机驱动桨,不驱动重量

想问下大校,,我准备自己买碳管,准备以后挂东西请问买多大的好呢16 22  25??

网友C:
你的配置估计是550的四轴,4006950KV,3S电,配1238桨,电机不出力,配1147合理,鉴于550机架,4006电机稍小点,建议上大一号的680KV左右的电机配1238桨,挂载不重用16的碳管够了

网友:
讨论的挺热烈啊!

网友:
4006  680KV   670轴距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配置估计是550的四轴,4006950KV,3S电,配1238桨,电机不出力,配1147合理,鉴于550机架,4006电机稍小 ...

好的谢谢哈,你的回答很满意哈

网友:
如果想航拍 用H机架

网友D:
用1047够了,动力会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047够了,动力会提升

好的谢谢。还是用那种软的apc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