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翔的1520电机??????????

楼主(2013-11-27):
新手就爱问问题,今天请教的问题是:

腾翔的1520电机和常见的如2850、3650、3660那种电机型号类似?

网友A:
1520外部直径29MM,外部长度38MM的四极电机。
转子规格15*20。
大概你上面提到的28电机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0外部直径29MM,外部长度38MM的四极电机。
转子规格15*20。
大概你上面提到的28电机相似。

我在看你以前装的船,真该好好学习下。1、接受的线这样漏在外面遇到水不会烧吗?
2、你的安全开关,一粗一细是为什么?

网友B:
这个品牌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牌好吗

呵呵我也不懂哦,俺还是菜鸟,我有一个才会问,价格和豹子的28级别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看你以前装的船,真该好好学习下。1、接受的线这样漏在外面遇到水不会烧吗?
2、你的安全开关,一粗一 ...

1 接受是做过防水的 不怕水 2 粗的是安全开关  细的应该是加了一个电阻  不知对与错待船主来回答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看你以前装的船,真该好好学习下。1、接受的线这样漏在外面遇到水不会烧吗?
2、你的安全开关,一粗一 ...

天线是放在里面的,这个是玻纤壳,信号可以穿过的,碳纤和混纺就会衰减信号的,天线要架在外面,或者用玻纤的盖子。
因为6S插电时火花太大,很易打坏插头,所以加条小线串入电阻对电容进行小电流充电,再接上粗线,就没有火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接受是做过防水的 不怕水 2 粗的是安全开关  细的应该是加了一个电阻  不知对与错待船主来回答指正

多谢鬼怪哥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线是放在里面的,这个是玻纤壳,信号可以穿过的,碳纤和混纺就会衰减信号的,天线要架在外面,或者用玻 ...

能否告知3S 应该串多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是放在里面的,这个是玻纤壳,信号可以穿过的,碳纤和混纺就会衰减信号的,天线要架在外面,或者用玻 ...

你这方法很好,那火花打的吓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告知3S 应该串多大电阻。。。

3S根本就不会打坏插头,不用串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线是放在里面的,这个是玻纤壳,信号可以穿过的,碳纤和混纺就会衰减信号的,天线要架在外面,或者用玻 ...

感谢回复  又学一招
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很多船要另外做插拔开关呢

网友:
驣翔摩达可以呀

网友E:
1520你准备跑多少啊 最起码也要15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20你准备跑多少啊 最起码也要1540

装在MINI  MONO上足够了吧改天上视频,你给看看咋调教下。

网友:
那请教下6S你串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
我串了4.7欧,5瓦。
3S就没必要这样做。
如果高电压又没有消火花的时候,上电要果断地插上,越是怕越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  又学一招
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很多船要另外做插拔开关呢

安全开关可以在不打开船舱就通、断电。
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拔开,增加安全性。
比赛也规定必须要有安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开关可以在不打开船舱就通、断电。
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拔开,增加安全性。
比赛也规定必须要有安 ...

实在不好意思,看了几遍也没看懂电容是怎么接的。

网友E:
迷你的话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迷你的话没问题

别提了,还说让你给看看如何调教呢,MD一猛子钻水里就没出来。运河没办法下去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提了,还说让你给看看如何调教呢,MD一猛子钻水里就没出来。运河没办法下去捞。

呵呵提前给我泄密啊你

网友:
默哀一分钟 玩船防沉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