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儿MWC飞控的模友,新版mw-wingui需要用什么版本的 ...
请问玩儿MWC飞控的模友,新版mw-wingui需要用什么版本的VS打开?

楼主(2013-11-27):
如题。
旧版的源代码,我用 Visual Studio 2010 可以打开,刚下载了新版源码,用 2010 打不开了。提示:是使用更新版的开发环境创建的。
请问有没有哪位模友用过最新源码,是用哪个版本的开发环境呢?
最好提供一下下载链接与序列号哈。
多谢了!

网友A:
Visual Studio 2010来打开软件?你这是要编程吗?如果是使用请安装.net

网友B:
难道是……2012??

楼主:
我来试试 2012.
这台电脑是 XP 的,2012 不给装,换台 Win7 的试试先。

网友C:
楼主头像好复古哦!

网友D:
请教MWC连接GPS不能搜星的问题,I2C转接UBLOX GPS 波特率115200 刷新率5HZ MWC参数里设置
#define GPS_BAUD 115200
#define UBLOX
#define I2C_GPS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2.67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