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g 与TFR8S怎么对频

楼主(2013-11-27):
知道的讲讲futaba t14g 与TFR8S怎么对频 先谢谢了

网友A:
14SG選 FASST MULT 模式, 先開控,跟著按著TFR8S的對頻掣(不要放開) 後給接收機接上電源,看到接收機長亮綠燈就OK.

楼主:
非常感谢照你说的对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選 FASST MULT 模式, 先開控,跟著按著TFR8S的對頻掣(不要放開) 後給接收機接上電源,看到接收機長亮綠燈 ...

非常感谢照你说的对频成功

网友B:
楼上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新手不懂的地方还多,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不懂的地方还多,以后多多指教

不客气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