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板子能输出信号吗?5n在1080p50p拍摄的情况下

楼主(2013-11-27):
白盒子那个太大了,想换这个,但是不清楚这个小板子从hdmi取电,5n在1080p50p avc格式录制的情况下,这个板子能正常输出av信号吗?

网友:
1、直接取电
2、可以正常输出PAL

网友:
这个板子直接HDMI取电,输出AV信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3楼正解,我也在用!

网友:
缺点只支持PAL制式~!

网友:
3楼说的很对,我也在用,很好用。

网友:
我买了,5R接上不显示,设置过AUTO模式和1080I和1080P都不行
有些人就可以

楼主:
也就是说,1080p50p的模式下,不能输出信号

网友:
必须AUTO模式,1080P 和 1080i 都不行——意味着没有AUTO模式的用不了。我的是带个小白盒的版本,U盘大小。

网友:
不知道支持SONY的卡片机不?HDMI有mini的吗?

楼主:
我又看了看相机,录制格式和hdmi输出格式是分开设置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不管录制格式设置的是什么,只要hdmi输出设置为自动,就可以?
如果这个不行,那只能买那个400多的了,从接收机取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