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传增程和用高频头增程哪个好?

楼主(2013-11-28):
想玩FPV,但是控不能换高频头,数传也可以达到增程的效果吧?潜水许久,还是比较晕,望高人点明

网友:
我也比较晕  我是T8FG  想玩远航 不懂怎么办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数传来控制飞机

网友A:
可以用数传电台,就是不能在用2.4的图传了,只能用1.2或5.8的。

网友:
我是数传和遥控都加了增程功放

网友:
X宝  搜索“2.4G功放”便宜点才100多

网友:
图传、遥控都要加增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数传电台,就是不能在用2.4的图传了,只能用1.2或5.8的。

请教为什么?数传一般不是433的吗?

网友A:
是433的啊,但你不是用的2.4的遥控器吗?所以不能用2.4的图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33的啊,但你不是用的2.4的遥控器吗?所以不能用2.4的图传了

请问433是啥意思?

网友:
数字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