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电压纠准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28):
UNA6电压纠准问题请教
我的UNA6PRO版本充电器,按键一直不太灵,今天使用时不小心调到了(模式4),错调了电压纠准。模式4内的显示内容是否是电压栏左边四位数都在闪烁显示的是A6的默认电压,右边显示的四位电压值是上次纠准过的电压值?现手头无高精度万用表,请问要如何恢复到出厂默认值,另外模式4内的电流栏有0A0.1A两个值可调,这两个值的设置代表什么意思?在此多谢各位。
电压纠准

电流栏显示
0.0A
0.1A

网友:
好像坏了吧

网友:
看照片还是老版的A6

网友:
要用万用表和一块电池才能重新调,万用表至少4位小数的

楼主:
是老版本的,软件版本号:2009.10

网友(2014-06-03):
等高手解答,我也在等这个问题

网友:
正好我今天也在调整A6电压,我的版本和你的一样,2009 10,显示的也一样,这和网上的说明书完全不同。

我是这样理解的,左边是未调整的电压,右边是A6测出插入的电池的实际电压,因为右边显示的数值与我用UT61E测得的电压仅相差0.001V,所以我按照这个数值调整了左边的数值,接下来电流那里的两个我没动,直接过了。但我发现只有调整完电压按Enter键时会出现0.0、0.1这两个,若是调整完按Start则不出现,直接跳回模式1了,好像也校准了。我现在正在充电,等完了再看看结果。

UN-A6现在还有厂家在吗?能给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