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262 用devo 7e 控制,遥控距离不超过15米,有办法吗?

楼主(2013-11-28):
伟力v262 用devo 7e 控制,遥控距离不超过15米,有办法吗?
7e 已经加了24l01+pa 的高频头。 遥控伟力v252 一切正常,可以距离很远。

网友A:
检查看看你的262的接收天线还在不在!
是不是接受的问题,或者你换个原厂遥控器试试,要是原厂遥控也是15米那就是接受的问题,要是原厂遥控器能飞100米,那还是你的7E设置或者高频头改装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最好拆原装控高频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看看你的262的接收天线还在不在!
是不是接受的问题,或者你换个原厂遥控器试试,要是原厂遥控也是 ...

改了7e 里天线的位置,又试了次,原厂控也差不多这距离。大概262 就这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7e 里天线的位置,又试了次,原厂控也差不多这距离。大概262 就这水平。

兄弟,要是有条件建议你找个别人的伟力262和你的7E对频试试,伟力262我帮朋友买过,遥控距离绝对不止15米,我们飞到过很远的!!!感觉你的接收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要是有条件建议你找个别人的伟力262和你的7E对频试试,伟力262我帮朋友买过,遥控距离绝对不止15米 ...

哦,好的,谢谢

网友:
v262飞100米的高度都可以 的 不可能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要是有条件建议你找个别人的伟力262和你的7E对频试试,伟力262我帮朋友买过,遥控距离绝对不止15米 ...

本人使用过V262   D7E加装2401高频头   遥控范围300米没问题     你这个有可能是V262主板有问题

楼主:
o 这个也挺难试哦。

网友B:
嘿嘿…遥控没备第一要务是可靠的遥控距离,而现在却流行把兼容性放在第一位: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遥控没备第一要务是可靠的遥控距离,而现在却流行把兼容性放在第一位:误区!

呵呵,纯粹新手,要像你们专家多学习了。

网友C:
菜鸟弱弱的问一句,d7e要加神马高频头才能控制V252?已加a7105,flysky协议。菜鸟懂得少,如您的贴中已说明,还望详细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弱弱的问一句,d7e要加神马高频头才能控制V252?已加a7105,flysky协议。菜鸟懂得少,如您的贴中已 ...

要加24l01 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鸟弱弱的问一句,d7e要加神马高频头才能控制V252?已加a7105,flysky协议。菜鸟懂得少,如您的贴中已 ...

看我的详细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004&extra=page%3D1

网友(2014-02-05):
不是 A7105 的高频头吗?

网友(2014-07-08):
你的V262機板有換過嗎?要用原廠的機板.我之前也是這樣.換回原廠機板就好了

网友D(2014-10-11):
相守V262的遥控器

网友D:
想收V262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