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遥控功率放大器与切糕433有什么不同,用哪个好?

楼主(2013-11-28):
请教大侠,遥控功率放大器与切糕433有什么不同,用哪个好?

网友A:
都是功率放大器,切糕频率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功率放大器,切糕频率不一样而已

谢谢!是不是切糕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射频率适应不同的遥控这意思?

网友:
貌似可以换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切糕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射频率适应不同的遥控这意思?

是,现在的2.4G控都可以用433转换

网友:
切糕其实是高频头而已。。只不过频率是420-470M

网友:
功放原理简单,只是单纯的把信号进行放大,433相当于一个高频头,频率和功率都会改。

网友:
只要能输入PPM PWM信号就能转发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4-01-21):
老帖新学,路过拿分。

网友B(2014-05-05):
明白: 433相当于一个高频头,频率和功率都会改。
切糕其实是高频头而已。。只不过频率是420-470M

网友C(2014-07-17):
学习只有俩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