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高人来解释一下这两个垫片是装哪里的?

楼主(2013-11-28):
请问一下  这两个 铜缸垫 是 装在发动机哪个位置的啊?? 雷虎的总技术能解释一下吗

雷虎 56 的发动机。。。。

我看说明说高于15的油都需要装,如果不装会如何????

这个地方吗???↓↓↓↓↓↓↓↓↓↓↓↓↓↓↓↓↓↓↓↓↓↓↓↓↓↓↓↓

网友:
抢沙发 楼下解答

网友A:
就垫在缸头盖和气缸顶端平面之间。调整压缩比的

网友B:
30%油料需要加垫片

网友C:
那两个垫片一般用不上,如果发动机压缩比过大,拆了缸头垫上就行。

网友D:
装在缸头盖和缸体之间,卸下缸头螺丝就可以装拿开缸头了。

网友:
大卫讲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垫在缸头盖和气缸顶端平面之间。调整压缩比的

正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垫在缸头盖和气缸顶端平面之间。调整压缩比的

谢谢 大哥 。。。。是我传的第三种图那个盖子吗? 四颗螺丝拧下来垫片垫上去吗?垫两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垫片一般用不上,如果发动机压缩比过大,拆了缸头垫上就行。

谢谢 大哥 。。。。是我传的第三种图那个盖子吗? 四颗螺丝拧下来垫片垫上去吗?垫两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在缸头盖和缸体之间,卸下缸头螺丝就可以装拿开缸头了。

谢谢 大哥 。。。。是我传的第三种图那个盖子吗? 四颗螺丝拧下来垫片垫上去吗?垫两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哥 。。。。是我传的第三种图那个盖子吗? 四颗螺丝拧下来垫片垫上去吗?垫两块吗

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垫在缸头盖和气缸顶端平面之间。调整压缩比的

高于15%的油需要加,两个都加吗?还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0%油料需要加垫片

两个都加上吗?还是?

网友:
加不加,加几片,这个要你自己根据油料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两个都加上吗?还是?

加一片即可
如果感觉发动机怎么调节还是过热,可以再加一片
ps:56发动机副油针最好不要动,出厂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片即可
如果感觉发动机怎么调节还是过热,可以再加一片
ps:56发动机副油针最好不要动,出厂设置即 ...

烫手的话算过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这个

谢谢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烫手的话算过热的吧。。。。。

这个不好说
一般情况下用手模缸底,能挺10s以上就ok
最好有测温枪
雷虎的发动机调整不好容易过热,主要是化油器做得没有os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