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有时推油门失控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28):
请教为什么我的450装的3GX  有时油门一推就失控了  什么原因     而且经常有时尾巴会往左或右偏   重新接电就好了  是什么原因   接电碰飞机了吗?  摇控是 T8J

网友A:
三轴陀螺仪上电之后是不能确动直机的,直到自检成功后才能动直机,不知楼主上电后是否动了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陀螺仪上电之后是不能确动直机的,直到自检成功后才能动直机,不知楼主上电后是否动了直机?

尾巴偏移有可能是动了  但失控没动 就改了下锁尾感度 再推油门就失控炸了 起飞都 没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偏移有可能是动了  但失控没动 就改了下锁尾感度 再推油门就失控炸了 起飞都 没起飞

三轴有时即使不动也会自检不成功,重新检一下试一试,自检成功了红灯是常亮的。

网友:
自检完成后,一定要注意观察状态灯,检查修正方向,试打舵……一切妥当了再飞,如果感觉有不正常要重新接电,电子设备这玩意不靠谱

网友:
3GX会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