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侧板好贵啊

楼主(2013-11-28):
昨日,由于奇奇怪怪的原因,E720惨炸,大小四块侧板全部牺牲。算算看买新的修,好几千,还是自力更生吧。先抄个图,然后自己在按照自己的意思改造一下,降低重心,头罩脚架之类的易损件全部向亚拓靠拢,雷虎精华部分,传动和旋翼头这些还是保留吧,毕竟是我机队中最最安静的一台700。
另外,昨天拆解并测量,尾管25.4,壁厚0.7mm,也就是外径1英寸的薄壁铝管,谁能找到这种规格的铝管?
全部DIY了,这样以后改800也很方便。

修飞机也是一种乐趣,修着修着就弄出一架独一无二的来。

今天把原厂侧板抄图完成了,恢复原样是不成问题了,接下来考虑一下怎么改造。反正关键位置尺寸都有了。
另外,E720主轴会上下窜动一点点,这点在新侧板中会解决了。做1mm左右长孔,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了。

E720

E720

绘图

绘图

网友A:
在国内很难找制英制铝管,或用直径24或26管代替,尾管安装座及尾波箱做一些措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国内很难找制英制铝管,或用直径24或26管代替,尾管安装座及尾波箱做一些措施吧。

26比较接近。
貌似logo600的25mm尾管最接近,但是成品长度都短了一点点。
雷虎原厂尾管300,消费不起啊。

网友:
你要是能找到便宜维修的办法也算造福广大模友啊,E720修起来就便宜多了。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虽然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但是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好像很牛的样子

网友:
不只是侧板,雷虎的配件都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26比较接近。
貌似logo600的25mm尾管最接近,但是成品长度都短了一点点。
雷虎原厂尾管300,消费不起啊 ...

中国不产是进口产品当然贵了,还是找替代品是最好了。

网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s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国不产是进口产品当然贵了,还是找替代品是最好了。

雷虎是台湾品牌,在浙江生产。。。不是进口货哦

网友:
雷虎不错的,第三大模型厂商了.

网友C:
X50一片1.5mm侧板450块。自从炸过X50,果断放弃雷虎了。

网友:
好机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X50一片1.5mm侧板450块。自从炸过X50,果断放弃雷虎了。

E720,如果改了侧板,那么一套侧板材料费300多,加工费我还没问。
这样就消费的起了。
还有尾管,刚找到20块一根的,能用的话就没啥问题了。
决定精度的传动,旋翼头这些,貌似很结实,15mm主轴,一般炸炸不会有问题了。
本来我也觉得贵,打算出掉的,结果还没来得急出,就炸了 只好硬着头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虎是台湾品牌,在浙江生产。。。不是进口货哦

那个英制尾管不是进口的呀,中国不会为那么一点量去生产,就是有生产数量也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