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严重金鱼尾求教

楼主(2013-11-28):
从朋友手里收了一台老款的600N PRO,只飞过一次,没炸过。收来全机主要部分都打散重组,之前已经玩550半年多,所以不能算没有经验了。
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金鱼尾。陀螺是亚拓3G(老的那种,有独立感应器),控是JR XG11。已经确定机械结构没有干涉,很顺畅,中立点是正确的(见图),也在3G上设置过尾舵行程。
之前飞550,感度方面是开锁尾模式,normal 开到120,idle 1开到78,idle2开到70,一切很OK。作为对比,在600N上normal下仅开到70,在地上还没起就严重金鱼尾,降低到60才消除,在空中大幅拉螺距还是有,降低到38,才基本消除,但还是有不太明显的***抖动,问题不大,于是开始调idle1,问题来了,感度设为35,悬停时即有明显的抽动,一直降到12,才减轻,但是未完全消除,但此时已经有点锁不住,尾巴差不多10秒跑45度这样(尾巴向右,头向左漂),而提高感度又会增加金鱼尾。因为问题有点严重,所以除了悬停没有再做航线等测试。IDLE2下抽动更严重。

怀疑是震动问题,收来的时候3G感应器下面垫了两块原厂防震胶,很软,用手可以轻松晃动感应器,怀疑是因为太软,扒掉换上3M的双面胶(两层),既有防震又不至于太软。继续测试,问题无改善。

又把胶扒掉,不贴整块的3M胶,改为在感应器4个角贴两层小方块形状的3M胶,用手按感觉减震应该很好了,测试,还是抽动,几乎无改善。
听朋友讲油机需要在两块减震胶中间加一块金属片,不知道是否有用?
如果把锁尾舵机上拉杆的固定位向内移一个,是否可以改善呢?原理是什么?

楼主:
昏,为什么***抖动的KUAISU两个字也会被屏蔽掉

网友A:
把尾舵机摇臂上的球头向内移动一个空试试

网友B:
建议先换个陀螺吧,3G太老了。 MB的装油机,只要一块最薄的那种3M贴上去,就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换个陀螺吧,3G太老了。 MB的装油机,只要一块最薄的那种3M贴上去,就非常好了。

我现在550上用MB,感觉很OK,就是听说油机震动大,MB太敏感容易出问题,没敢下手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舵机摇臂上的球头向内移动一个空试试

我只认得你这个头像

网友:
MB装50油机没有问题,只要不直接装到引擎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发动机情况怎么样?这种长时间没用的发动机轴承什么的可能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情况怎么样?这种长时间没用的发动机轴承什么的可能都不行了。

引擎没问题,收到手之前只悬停磨合了一箱油,然后放了两年。打开看曲轴、轴承都无锈迹,只有活塞环卡死在槽里了,换了新的,现在运转很正常

网友:
发动机高低速要调好,这和发动机状况没关系.

网友D:
金鱼尾还是陀螺仪误判造成的,应该检查震动和陀螺仪,尤其是震动,看看垫片是否会造成陀螺仪与机身之间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擎没问题,收到手之前只悬停磨合了一箱油,然后放了两年。打开看曲轴、轴承都无锈迹,只有活塞环卡死在 ...

放了两年连锈痕都没有?这个油真不错。我之前一年没打过火,最近烧了一箱油,然后把轴承拆出来就感觉转动不那么致密了,后轴承还是挺娇贵的。
我的600震动也挺大,包括发动机的安装,离合器的安装都要细心调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鱼尾还是陀螺仪误判造成的,应该检查震动和陀螺仪,尤其是震动,看看垫片是否会造成陀螺仪与机身之间共振 ...

听从一位老手的建议,在两片2mm的双面胶中间夹一块1mm的钢片,飞行起来大有改善,几乎完全消除了,只有很细微的抖动。继续调整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认得你这个头像

  这个头像好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从一位老手的建议,在两片2mm的双面胶中间夹一块1mm的钢片,飞行起来大有改善,几乎完全消除了,只有很 ...

是的 ,垫个一元硬币正好,我的600N就是垫了个一元硬币

网友E:
飞机金鱼尾问题解决了吗 ?  我之前给别人修飞机 遇见很多原因金鱼尾问题  金鱼尾最多的就是尾桨夹损坏 或者尾桨夹轴承 和尾中联变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金鱼尾问题解决了吗 ?  我之前给别人修飞机 遇见很多原因金鱼尾问题  金鱼尾最多的就是尾桨夹损坏 或者 ...

解决了80%。我这台机没炸过,很新很新,不可能有弯掉或轴承挂掉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也确实都拆开检查重装了,所以不是尾部机械结构问题,后来是在三轴感应器下面垫2mm的3M胶+一块1mm钢片+2mm 3M胶这样夹层来解决,有很大改善,应该就是机体震动问题(其他都基本排除了,无双桨,引擎安装也正确的)。
现在还有点遗留问题就是尾巴略有点漂,是一格一格地漂,5秒漂30度这样,然后有不太明显的来回晃。我打算再试下更多夹层的3M胶,中间用两块钢片试下效果。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还没查出来

网友F:
从尾舵机往后查!一定有不顺的地方

网友:
支持一下,好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