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SJ MZ-24遥控器搭配电调定速简单说明

楼主(2013-11-28):
电调定速简单说明
                    电调回传数据
               SYSTEM—Glaring sun (OFF) 状态下 T菜单的界面:

SYSTEM—Glaring sun (ON) 状态下,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image&aid=1836838&size=300x300&key=b75459dbd842682e&nocache=yes&type=fixnone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image&aid=1836838&size=300x300&key=b75459dbd842682e&nocache=yes&type=fixnoneT菜单的界面:

1.接收器接线

2.进入F  菜单

3. 选择Telemet ry

4.选择 SETTING & DATA VIEW

功能健

5.按ENT 翻页至(RX SERVO TEST)

6.选择ESC.再按ENT翻页至[ESC] MODEL

7.将MODEL 改成HELI(直升机)

8.按SET确定,按DEC\INC 进行翻页

9.电池最低电压:设定电池最低放电的电压

10.GOV SPEED  和 Governor 选择ON(其它默认)

Gov speed 改on //    开定速  速度设置(首次使用,或者更换电机后都必须重新设定)
Governor 改  on //  打开定速,
11.根据自己飞机实际情况设定

设定完所有数据一定要返回第一页保存,每次的改动都需要保存一次。
简单概述:把飞机大桨拆了,飞机通电(注意:锁住油门)把磁钢数、齿比基本参数设定好,Governor 设置为ON,把设置遥控器里的定速打开(Gov speed)然后保存。进入遥控器回传显示菜单中,将油门推到需要的转速值(建议在70%~80%油门处),等转速稳定之后收油门。进入之前的菜单,(Gov speed)会变成OFF 设定完成。如果设定不成功,重复之前的动作。

12.全部设置完成后需要到此页选择保存)

电调警告设置菜单

注:设置完返回第一页保存

网友:
顶起,好贴好人啊

网友A:
在什么地方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地方调的?

Graupner/SJ  134393183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这个群说

网友B:
这个控哪里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哪里产的?

               China 深圳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多图片!

网友C:
这中电调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中电调叫什么

Graupner/sj  (*^__^*) 嘻嘻,德国品牌

网友:
入了电调。太强大啊。完美的数据回传。。。。

网友:
这控的功能很强大呀

网友:
赞一个  很NB

网友D:
我也爽飞中。。。

网友(2013-12-28):
引用 网友D:
我也爽飞中。。。
祝爽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