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动问题

楼主(2013-11-28):
我都450开动时没有什么震动,飞行还是平稳。但就是尾竖直翼颤动,还很明显。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十字盘出问题了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B:
上下颤动还是左右颤动还是无规律颤动?

网友C:
锁尾感度高了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颤动还是左右颤动还是无规律颤动?

翼尖左右颤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尾感度高了吧?

不高,调到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出问题了

十字盘没问题,要不全身抖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翼尖左右颤动

如果只是翼尖略微颤动,而尾巴没有左右颤动,那可能是震动或者机械连接松动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翼尖略微颤动,而尾巴没有左右颤动,那可能是震动或者机械连接松动问题吧?

就是尾部没震动,只是垂尾翼尖震动。我再上紧下螺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尾部没震动,只是垂尾翼尖震动。我再上紧下螺丝。

那多半是机械问题,如果不严重,只要不影响飞行,也可忽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多半是机械问题,如果不严重,只要不影响飞行,也可忽视掉。

螺丝已经又紧了一次,还是那个毛病。不影响飞行,算了,慢慢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高,调到40的

如果就是尾巴动的话   应该是锁尾感度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就是尾巴动的话   应该是锁尾感度的问题了

尾巴没动,只是垂尾翼尖震动。可能是没上紧的缘故,我再试试。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