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材需要M18的罗纹 怎么搞?

楼主(2013-11-28):
直径25的圆钢  罗纹长度大概20mm   硬扳吗? 直径是不是要先加工到20?

网友A:
M18怎么也要车到17.8加倒角才好扳!

网友:
内容楼上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8怎么也要车到17.8加倒角才好扳!

我是瞎猜哒

网友B:
M18外螺紋是要把棒材螺紋位置車成18mm直徑才對,別聽樓下說弄個17.8 mm,那樣只會做出不合用的螺紋,螺母永遠上不緊。

网友:
高登阿伯说的对

网友C:
1.需要好的板牙
2.需要好的扳牙架
3需要有好的体力
4.标准最好加工到18.但起攻困难,需要做长一点的倒角,会造成无效螺纹段,要求高的话可以攻完后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8外螺紋是要把棒材螺紋位置車成18mm直徑才對,別聽樓下說弄個17.8 mm,那樣只會做出不合用的螺紋,螺 ...

好的,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需要好的板牙
2.需要好的扳牙架
3需要有好的体力

第4点方法不错

网友D:
17.8 都费劲,别说18了。金属是有塑性的,直径小点也能保证螺纹齿尖饱满。

网友E:
有车床为什么不直接挑螺纹?难道要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8 都费劲,别说18了。金属是有塑性的,直径小点也能保证螺纹齿尖饱满。

我知道攻丝底孔 根据材质不同,是可以或大或小一点的区别的
可能跟你说的是一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车床为什么不直接挑螺纹?难道要批量?

没有批量的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攻丝底孔 根据材质不同,是可以或大或小一点的区别的
可能跟你说的是一个理

外螺紋不管是車削或是絲板,都是要相同直徑。除非你是做擠壓成形的外螺紋,那才會預留餘量要車得小一些,但一般車床不會用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螺紋不管是車削或是絲板,都是要相同直徑。除非你是做擠壓成形的外螺紋,那才會預留餘量要車得小一些, ...

你这个M18直径车到18那是书上说的理论直径,实际加工是有区别的!牙太尖了不好拧螺冒,还容易碰伤牙顶导致拧不上螺冒!
牙平的好处就像铣六方要倒角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M18直径车到18那是书上说的理论直径,实际加工是有区别的!牙太尖了不好拧螺冒,还容易碰伤牙 ...

車不好,不好擰,是一回事。不合尺寸是另一回事,别混淆也别教壞人。

网友:
量大滚丝,量少就套丝

网友:
m18 车床挑丝  一般加工到17.9  17.8 然后挑丝    要是量大 可以搓丝  专门机器  一个螺纹收费几毛钱  没个上千个别个根本不搭理你

没车床就用板牙过 这个太费劲 建议先吃饱

网友:
钢材要扳牙必须搞到17.8倒角才好扳! 铝\POM就无所谓了,咬两口进去都扳得出来!

网友F:
18的螺距2.5
d=D-0.13p
车到17.7就可以了不重要可以车到17.5,17.0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的螺距2.5
d=D-0.13p
车到17.7就可以了不重要可以车到17.5,17.0

麻烦解释下这个公式

网友F:
内容d是车螺纹直径就是车完的直径,D是螺纹的公称直径,p是螺纹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容d是车螺纹直径就是车完的直径,D是螺纹的公称直径,p是螺纹螺距

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