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技术哪几种情况下精灵在空中会突然断电?

楼主(2013-11-28):
  前两天航拍  精灵突然断电  200米高空坠落 已经基本排除电量不够的可能性   还有哪几种情况会让精灵突然断电?   装了osd和图传  飞过了一个大剧院顶就突然断电了  当时图传突然有干扰  干扰了两下后狗思云台就垂头,精灵同时下落。 图传还在往回传,能清晰看到精灵落在房顶的全过程,拿回飞机后检查录制情况,由于狗3没上电池,只录制到了在断电前一秒的视频,下落过程没有录制到,但是下落过程却能被图传传回来,这个比较奇怪。据目击者称精灵是灯全灭后突然落下的,所以判断肯定是断电了。  现在想请教各位大师和大疆的技术,什么情况下会造成空中精灵突然断电? 大家多给我提供几种可能性  我来排除一下。多谢    由于在公司,稍后上截图和视频

网友A:
楼主,请检查飞机内部接线焊点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检查电池的放到是否都正常。
还请楼主确认一下是否是空中断电

网友B:
表示關注!, 這高度跌下,這精靈恐怕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检查飞机内部接线焊点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检查电池的放到是否都正常。
还请楼主确认一下是否是空中 ...

飞机已经寻回,还没拆机检查,但是上电一切正常,虚焊可能性不大,会因为强信号干扰造成断电吗?

网友:
是在这块电池飞了多长时间出现的状况?落地后,第一时间检查电池了吗?冬天天气凉,电池一般放电都不是很好。甚至有的电池中有一片不好了,也会出现突然掉电。如果是白天,精灵飞到200米高空,目击者还能看清LED灯的情况吗?

网友C:
楼主用的是黑狗3吗 可以不上电池啊

网友:
检查下插头吧,我曾经碰到过焊点一点问题没有,但靠近插头焊点根部的电线只剩3 4根细丝了。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電源接頭接觸不良!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黑狗3吗 可以不上电池啊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關注!, 這高度跌下,這精靈恐怕不保了

损失一个桨,一个桨保护器,云台连接件而已。机身部分完全无伤。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干扰影响供电呢?  因为看图像是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损失一个桨,一个桨保护器,云台连接件而已。机身部分完全无伤。

損失还不算嚴重,慶幸了! 精靈就是個挺抗摔的傢伙!
黑狗3是可不上电啊?還没試过.  用著都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損失还不算嚴重,慶幸了! 精靈就是個挺抗摔的傢伙!
黑狗3是可不上电啊?還没試过.  用著都一樣嗎?

...

我没上电  好处是减轻了20多克重量   坏处是需要占用动力电了,而且一旦像我这次断电,也没法继续拍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上电  好处是减轻了20多克重量   坏处是需要占用动力电了,而且一旦像我这次断电,也没法继续拍看看问 ...

感覺就算有繼續拍對尋找摔機原因幫助也不大! 說也奇怪當時在空中斷電,狗思垂頭精靈落下,視訊也在這時停了錄下! 但LZ也说奇怪的地方是當時還有圖傳的訊號,為何黑狗還有电力? 那圖傳又是從那裡給供電的? LZ可從這点線索尋找一下原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覺就算有繼續拍對尋找摔機原因幫助也不大! 說也奇怪當時在空中斷電,狗思垂頭精靈落下,視訊也在這時停了 ...

同意楼上的分析。下落过程既然有图像传回,应该是黑狗及图传线路依然有电,但是动力部分断了。楼主之前说看到图像受干扰,也许是接触不良,瞬间断电导致图传丢信号。之后图传部分电力恢复,但动力电由于电流大,彻底挂掉。逻辑上说得过去。

重点排查有可能导致接触不良的位置!

网友E:
瞬间断电可能导致飞控重启,飞控没有解锁电调无信号,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就算有繼續拍對尋找摔機原因幫助也不大! 說也奇怪當時在空中斷電,狗思垂頭精靈落下,視訊也在這時停了 ...

就是这样  黑狗录制是在空中就停止了的  这时候飞机开始下落,也就是说是在飞机下落的前一秒停止了录制。  但是图传却清晰的记录了垂头和掉下来的全过程  砸到楼顶的那一刻才停止了图传变成蓝屏。    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就算有繼續拍對尋找摔機原因幫助也不大! 說也奇怪當時在空中斷電,狗思垂頭精靈落下,視訊也在這時停了 ...

继续拍的话  至少能通过电机的声音证实是否完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分析。下落过程既然有图像传回,应该是黑狗及图传线路依然有电,但是动力部分断了。楼主之前说 ...

你说的这个我先保留  只是如果照你说的这样   飞机找回后再插电应该也会继续不供电的吧   为什么我飞机找回后第一时间插电池 又是正常的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间断电可能导致飞控重启,飞控没有解锁电调无信号,电机停转。

瞬间断电飞控没有重启呀  直接一路黑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先保留  只是如果照你说的这样   飞机找回后再插电应该也会继续不供电的吧   为什么我飞机找 ...

只是給點意見,没什麼意思的! 說的是會否那裡接觸不好導致瞬間斷電,圖傳就像干擾了一下的恢復回來而黑狗也得要從按錄製鍵才能錄下,飛控也得要有撥杆動作电機才会起動.  所以飛機找回後再插电没有應該不應該繼續不供電,是兩個情況也有可能出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給點意見,没什麼意思的! 說的是會否那裡接觸不好導致瞬間斷電,圖傳就像干擾了一下的恢復回來而黑狗也 ...

我的意思是我先保留你这种可能性作为晚些时候排除故障的方向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給點意見,没什麼意思的! 說的是會否那裡接觸不好導致瞬間斷電,圖傳就像干擾了一下的恢復回來而黑狗也 ...

这个说法就很靠谱了   也许是我需要当时立即拨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就很靠谱了   也许是我需要当时立即拨杆

那現在還查了原因沒有? 上視頻好給大家容易點幫忙查找原因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現在還查了原因沒有? 上視頻好給大家容易點幫忙查找原因來的

视频什么都看不出来 就是在空中突然视频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