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kbar 等bar定速的问题,可否实现?

楼主(2013-11-28):
请问 Kbar gv8000 或者说 vbar 可否 直接对 电直进行定速? 可实现嘛?

网友A:
可以的    在大齿盘上按磁铁  然后买定速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在大齿盘上按磁铁  然后买定速探头

多谢指教。 其实这就跟 油直的定速一个原理了。

网友B:
可以,不过要使用卫星或SBus接收才够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过要使用卫星或SBus接收才够插口

定速的 外置件比如 感应器还是需要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速的 外置件比如 感应器还是需要的吧

要啊,可以自己diy磁铁或者购买好赢或者hyperion的RPM sensor,好盈的十几块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啊,可以自己diy磁铁或者购买好赢或者hyperion的RPM sensor,好盈的十几块一条

那磁铁放大齿盘上 不跑偏 震动大齿盘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磁铁放大齿盘上 不跑偏 震动大齿盘子吗?

无非对称和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非对称和平衡

磁铁装一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