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那种小号手拼装的电动船模,怎么改成遥控的

楼主(2013-11-28):
如题,在学校没事干,想买一艘小号手电动
船模
,然后自己改成遥控的,需要什么设备?还有,用到波箱的话,自己能做吗?

网友A:
小弟,看看首页的技术帖子,看完后你就大概明白一些了。

网友B:
好办,本身就是电动的,电机及固定座轴桨都现成的,弄个电调往上一接搞定,稍麻烦一点是舵机、连杆和舵的固定连接,需要具体的想办法。
有刷电调40块,控80块,舵机20块 只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