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动甲醇机直接烧汽油---视频显示,请高手提意见

楼主(2013-11-28):
用22元小曰本甲醇机不作任何改动直接烧93号汽油加一点机油,比例7比1,很容易起动,并连续平稳运转,但点火器要一直插着

网友A:
注意安全,油瓶远离排气

网友:
火头寿命会很短吧

网友B:
那么厉害,转速有多少呀?发热厉害吗

网友:
哇  好厉害   头一次看到这么用的   长见识了

网友:
加个CDI试试看

网友:
楼主这么狠都不装排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油瓶远离排气

谢谢提醒

网友:
力道不够
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厉害,转速有多少呀?发热厉害吗

一点都不烫,动力和转速不如烧甲醇强劲

网友:
不会玩油机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
不错  曾经想过 没敢做实验···等我车玩烂了就试试·

网友:
能转是能转,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听声音总感觉有点掉不起油样

网友C:
楼主这发动机在哪收的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声音感觉没劲啊

网友:
没有回压

网友:
不懂油机,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发动机在哪收的  能给个链接吗

在淘宝写"15级甲醇发动机"大把,才22元一个(全新)

网友:
证明一点:甲醇机和汽油机的缸压差不多。加装CDI估计功率能上去一些

网友D:
ENYA 180X-GS  就是这样一台不用改直接烧汽油就行电热式发动机

为使用汽油燃料而设计的一款热火式发动机

Walbro 化油器

专用热火头

转载一个装该发动机的飞行视频

这个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比同排量的甲醇机  Super Tigre 3000  还要大
目前国外已有无人机团队对该发动机进行长期工作测试,准备用于无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都不烫,动力和转速不如烧甲醇强劲

应该说是没有高速才对,我也曾经改过,用的是CDI,随便怎么调都没有高速

网友:
声音感觉没劲

网友E(2014-02-21):
不知道是我笨还是运气太差了,用93汽油弄了一个晚上,一点着火的迹象也没。不断的调整油针位置,用开水烫发动机,热火头直接用满电的锂电,不断的用这三个方法不停的试,还是一个鸟样。(先说明下,我是用甲醇之前发动过的,而且试验完后检查火头还是好的。)在这里真的有点怀疑楼主视频的真实性。

网友:
换成桨重新调调,试着飞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我笨还是运气太差了,用93汽油弄了一个晚上,一点着火的迹象也没。不断的调整油针位置,用开水烫发 ...

是真的用汽油,就象视频一样很容易起动,油针位置跟烧甲醇差不多,但动力,转速比烧甲醇小很多,不能装飞机,只能试验玩玩,我Q1944357455,有兴趣可交流,还有Q***动机的群)也可入群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真的用汽油,就象视频一样很容易起动,油针位置跟烧甲醇差不多,但动力,转速比烧甲醇小很多,不能装飞 ...

注意汽油裡不足夠潤滑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YA 180X-GS  就是这样一台不用改直接烧汽油就行电热式发动机

为使用汽油燃料而设计的一款热火式发动机 ...

我對這機器很有興趣,還以為日本ENYA不再發展了!請教下是否要在汽油裡添加其他的材料嗎(如圖內的那罐500ml的液體)?
還有是可否提供這機器的連結嗎?

网友:
甲醇机能不能烧柴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真的用汽油,就象视频一样很容易起动,油针位置跟烧甲醇差不多,但动力,转速比烧甲醇小很多,不能装飞 ...

也许真是我太笨了,弄了一个晚上一点动静也没。羞死了。

网友(2014-04-02):
用較熱的火頭應該可以。馬力不及用甲醇。

你的是93汽油,甲醇可以高至120,在測試檯上玩下可以,裝在模型上,玩也沒趣味。

网友F:
楼主给力!
楼主雄起!
楼主坚挺!

这样也行?!热火头不拔电 约等于 连续点火的火花塞
建议楼主找一个最热的热火头装上看看!最好再装个涡轮增压器
这种实验很有意思,不过毫无价值。说个实例:普通汽车的引擎烧汽油或柴油,而F1车的引擎烧甲醇......这是为什么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力!
楼主雄起!
楼主坚挺!

從前賽車用汽油,直至有一次撞車著火了,汽油燃燒產生大量黑煙,在後面的車被黑煙阻礙視線,沒看到一個空位行駛,於是本可避開的變成更多撞車,空位進一步減少,於是全部車都撞了,為避免黑煙,改為燒甲醇,燃燒火焰為透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從前賽車用汽油,直至有一次撞車著火了,汽油燃燒產生大量黑煙,在後面的車被黑煙阻礙視線,沒看到一個空 ...

甲醇相较汽油,有更高的热值、燃速,更稳定且环保,气化效率更高,更适合高功率、高转速引擎使用。对于模型发动机来说,当排量较小时汽油的热功值是不够的,会使引擎输出无力,且利用简单化油器调速会变得很迟钝、效率低下。这也是目前模型汽油引擎没有小于60级(10cc)的主要原因。
为了安全和汽油引擎技术的发展,现在的F1引擎又改为汽油作燃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YA 180X-GS  就是这样一台不用改直接烧汽油就行电热式发动机

为使用汽油燃料而设计的一款热火式发动机 ...

什么叫不用改,本来就是个汽油引擎,化油器一看就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甲醇相较汽油,有更高的热值、燃速,更稳定且环保,气化效率更高,更适合高功率、高转速引擎使用。对于模 ...

這個論壇很封建,禁發連接,令模友學習更困難,請自行查找相關資料。

每公斤燃料,燃燒產生的熱能:
汽油-47300kJ
甲醇-19930kJ

相同容積的機器,以甲醇機產生較大馬力,而且不需點火電路,令模型飛機更輕量化,更容易飛上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這個論壇很封建,禁發連接,令模友學習更困難,請自行查找相關資料。

每公斤燃料,燃燒產生的熱能:

热值跟含碳量有关,含碳量越高热值越高。氢的含量越高消耗的氧气就越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热值跟含碳量有关,含碳量越高热值越高。氢的含量越高消耗的氧气就越多

液體燃料用於內燃機,輸出功率取決於燃燒能產生多大體積的氣體,與熱值關係不大,用初中程度的物理及化學理論,汽油甲醇各寫條平衡化學式,把兩化學式的氧氣設成相同份量,比較一下兩式產物的體積,自能判斷出那種燃料能產生更大馬力。本論壇封建,不於便在些提供資料,請自行尋找。
2個碳元素結合4個氧元素,產生2個二氧化碳份子。
2個氫元素結合1氧元素,產生1個水份子。

所以碳元素消耗更多氧氣。

碳氫比較沒甚麼意義,因為平常燃燒燃料,其碳氫量多少不是任由選擇的,而是由其份子組成決定,那是自然物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液體燃料用於內燃機,輸出功率取決於燃燒能產生多大體積的氣體,與熱值關係不大,用初中程度的物理及化學 ...

此言差矣,功率是取决于燃料的热值,跟燃烧后产物体积没有多少关系,那个你说的元素什么的差点被你绕进去了,这个不用计较了。我高中学的知识已全部还给老师了。对于热值的问题我已查了相关论文地址如下http://www.docin.com/p-485805735.html,这样跟你说吧,每次做工周期都要喷燃油,但是喷的燃油都很少产生的废气就算全都达到温度,那么缸内其他气体呢,是不是也要加热呢,加热就需要能量这就跟热值有关了,热值越大的,可以把更多其他气体加热到废气的温度,这样出力才大,毕竟内燃机是靠气体膨胀做功的,还有燃料比如说甲醇和汽油比,汽油的含碳量高这个绝对可以确定。如果不清楚,可以交流无意攻击你,也无意咬文嚼字,但是科学是需要真理的,望谅解

网友:
哦,可以这样

网友(2014-06-24):
高手呀!不知道改了有劲吗

网友(2014-08-15):
看了。。。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