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控回家了,说一些情况给大家参考

楼主(2013-11-28):
X4四轴已经飞了近50个起落,所以和往常一样通电,绿灯单闪,关控,开控,解锁,起飞。
首先的现象是起飞前行,升高速度很快,与往常不同,奇怪,只是一闪念,没在意。
继续升高,相机调整角度,到了满意的高度和角度时,油门退到50%准备悬停,但还是继续升高。失控了?
接着机头转向尾对家,啊。失控返航的标准动作,但这是悲催的图传图像掉了。
等了几分钟还是没见飞机回来,这时意识到非丢了。
赶紧往前去找啊,在将近150m处的树丛边接到图传信号,正躺在某处呢,有茂密的树枝图像但很弱,万幸没有砸到什么
因为接受是平板天线,指向性好,所以信号时有时断,但都指向这片树林,找了1个多小时,图像彻底消失了,只能放弃了。

回来总结了些失误:
首先起飞后是全速飞行的话应该开关碰到了手动模式,但是应该拉回来检查下的,失去一次机会
第二小树林周围才有信号应该是树林的反射,不应该花时间在一个地方找,当时到扩大范围去找找信号,以致没电失去寻找机会

X4设了围栏;限高300,限远200,所以也造成我在附近找的想法,似乎围栏没起作用
一直能够失控返航的,这次没有回来,可能把控关了跟保证些,可能途中又接上后异常飞行了

网友:
表示同情啊!

结论1,还是数传靠谱;
结论2,:楼下继续......

网友:
节哀 表示慰问

网友:
同情,吸取教训,购新机再战

网友:
再找找,别反放弃,如果是人烟稀少地方更应该去找找,别放弃

网友:
我的是X4,目前还没离过地面

网友:
安慰一下吧,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袜!除非你不穿。

网友:
继续找。可以看看树上面。会挂在高处的

网友A:
正式飞要挂电台   NO 控保护 要设好
还有个问题就是 在山区飞 要注意检查GPS数据  开手机GPS检查地图   我有一次在山区开GPS发现偏离实际地点 几百米 ~!  飞机当然飞跑了 哈

网友:
我都是等待至少11颗星才飞

网友B:
在大概区域找两个朋友帮着拉网式找找,呼叫一架飞行器进行空中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大概区域找两个朋友帮着拉网式找找,呼叫一架飞行器进行空中支援

俺:2012年,飞丢过机机6天整,其中有30小时是下雨的,上面有GOPRO2  6轴设备,我当时找了不到3小时。整片杨树林,地毯式一遍,无果,之后的5个晚上,我每晚都会回忆当时的情况及查找飞机的细节,除了树林,附近我没有查找,好吧,第六天早起,我就抱着能找着就找,找不着就回家,拍。。。。,结果我花不到15分钟找到了,机机是倒扣的,损失不大,GOPRO2还没事(没有加防水壳)不幸中的万幸!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嗯嗯,继续找

网友:
X4只飞了5、6个起落,还没遇到此问题。再找找吧,能找到的。

网友:
高度与距离限制,在GPS模式下才有效。有可以把数据发给我,QQ:1279658369

网友C:
同情一下。

昨天我也是提控。。。没回家,举着图传天线玩无线电测向,凭着屏幕上有限且模糊的影像,各种分析,转悠了一个小时找到了,在高速公路内侧隔离带底下。头一回办这种没PY的事,车停在超车道上打双闪开门捡机机。。。丢人丢到家了。

收获的经验:
收到图像,可以尝试开控,推油门,让JJ换一个方向,能提供更多的现场环境信息。

我一开始看见画面对着铁底座上的一颗大螺钉,旁边是一堵墙,于是找各种铁塔,手机塔,路灯杆。。。。木有。。。然后分析画面看里面被摄物影子分析方向,断定是南北走向的墙西侧。。于是再找各种墙。。。木有。。。转了好几公里,信号弱了就回头。开控,掰杆,嘿!看见旋翼的影子在动! 推油,让JJ转个方向,妈呀,旁边竟然是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但是他们怎么都是逆行的呢? 全朝一个方向。。。必然是高速入口或出口的匝道处。。。。是入口还是出口涅? 再从阴影分析方位,北向南! 附近北向南的只有一个入口。。。奔到高速入口,停车观察,看见过去个马自达,几秒钟后在屏幕上看见马自达驶过。。。又一辆金杯,几秒钟之后屏幕上跑过金杯。。。得嘞,错不了了,杀将进去。。。。

收获的教训:
尊重老天爷的脾气,不要顶撞!  昨天四五级大风,飞沙走石,还要强行起飞,纯粹自找不痛快。

网友:
同情,继续找找,没准还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情一下。

昨天我也是提控。。。没回家,举着图传天线玩无线电测向,凭着屏幕上有限且模糊的影像,各种 ...

霸气。。。

网友:
我今天试飞后的结果是,GPS,真的不靠谱,安车上还行,要是安飞机上,飞不丢才见鬼,还是等上中国的北斗吧,和美国天天不对付,能好用才怪,能手动还是手动吧,GPS,就当死马当活马医的下下之策备用

楼主:
今天又去找了一遍,突然想到了我犯了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错误
当时不应该利用图传信号,而是立刻回家拿平板电脑来定位飞机
这次飞丢实在是低级错误

网友:
同是X4的飘过  X4还是不错的 挺稳定啊

网友:
不会被人捡走了吧

网友:
俺的S4已经在某栋楼顶上呢!时隔1个多月了,唉,不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情一下。

昨天我也是提控。。。没回家,举着图传天线玩无线电测向,凭着屏幕上有限且模糊的影像,各种 ...

找机达人啊,,分析的如此透彻,,飞丢了,要冷静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式飞要挂电台   NO 控保护 要设好
还有个问题就是 在山区飞 要注意检查GPS数据  开手机GPS检查地图   我 ...

" 我有一次在山区开GPS发现偏离实际地点 几百米 ~! "

是 天C 有人装怪,,故意把 地图 改了,俺 这边 误差 700米 。。

到现场:收到 Home 信号之后,需要,再一次 核对 航点 !!

网友:
提控回家的哥哥们都很霸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找了一遍,突然想到了我犯了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错误
当时不应该利用图传信号,而是立刻回家拿平板电 ...

X4不是有手机WIFI地面站吗?不能通过地面站上的飞机定位来判断飞机的大概位置吗?X4新人,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X4不是有手机WIFI地面站吗?不能通过地面站上的飞机定位来判断飞机的大概位置吗?X4新人,请指教。

当然可以啊,当时我傻啦,忘了这茬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啊,当时我傻啦,忘了这茬

哈 这也忘记,第一时间当然想到定位了,炸下来如果还有电应该还能定到位置的,放大地图基本能在10米范围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情一下。

昨天我也是提控。。。没回家,举着图传天线玩无线电测向,凭着屏幕上有限且模糊的影像,各种 ...

请问,炸鸡了,推油,你的JJ 还能飞起来?推油了还能看到一个多旋翼的影子,看到汽车?有些不大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炸鸡了,推油,你的JJ 还能飞起来?推油了还能看到一个多旋翼的影子,看到汽车?有些不大明白!

...

炸机,直接炸成PM2.5,这个俺真心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