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6A

楼主(2013-11-28):
买了台玩具挖掘机,改比例。挖掘机的挖斗、小臂、大臂和旋转占了4个通道,两边履带还需2个通道,天6虽是6通,但是第6通道是个开关,请教能不能将第6通道的开关改成象第5通道的那种比例旋钮来控制两边履带行走,如果能改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
不懂。坐等楼下回答!

网友:
恁麻烦干啥,干脆天9算了!

网友:
好像不好改 要加电位器

网友:
把钮子开关换成旋钮式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我用的也是天6A,通道太少了,所以把它改了下,你看看我改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