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rc logger 螺距尺这是什么情况 谢谢

楼主(2013-11-28):
新手求教rc logger 螺距尺这是什么情况 正反放着度数不一样差1度多一点  是坏了吗?  谢谢

网友:
模具不平吧

楼主:
刚买回来不这样,换了电池也不行

网友:
刚才试了下,结果也是相差1.1度,不过调机后直接没双桨,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我的用三角板測差了3度……所以貴!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A:
只故看楼主头像啦,哈哈! 没双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故看楼主头像啦,哈哈! 没双桨就没问题。

小样
让你看个够

网友:
归零点和外壳两条边平不平行是2码事
再说点题外的
测定时,电子螺距尺朝向哪边,就要一直在这个角度测量(脚架也不能动,以消除脚架误差)
打个比方,你螺距尺是用下边线、桨在尾管上方、螺距尺朝向尾巴时进行归零的,那么,另一只桨也要在同样条件下测量桨距才会是最准确的方法。即脚架、测量方向任意一个变化,都要进行0螺距点设定
不代表一处桨距归零后就能任意转着翻着测
不过话说就算这么测量,最终也还是要飞起来验证桨距状态

网友:
不管放在哪,都保证不是绝对平的,都需要按zero校准清零,当你再反过来读数肯定不一样,还得再次校准清零。

网友:
我是来看你图像的~

网友B:
差上个0.5度没啥大不了的,只要没双桨就成,不用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上个0.5度没啥大不了的,只要没双桨就成,不用太纠结。。。

差1.5度

网友:
你是不是先改归0.。。。。。

网友:
楼主:你把小手手拿开我就告诉你,我也是用的RC螺距规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你要正着测就正着测啊,你正测又倒测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
我感觉手机用个水平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13):
我的上下两边差了0.6

网友C:
外壳不平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