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变跷跷板了

楼主(2013-11-28):
坑爹啊,起飞后,左右震荡,越来越大,这是调那个参数啊,APM2.5,明天要演示,跪求帮助啊,大神们

网友A:
如果是apm的话现在最新版可以自动调参了。。。你要是明天掩饰估计今天和你说你也调不稳的

网友:
放弃APM,入NAZA

网友:
楼主有没有做桨平衡

网友B:
你的横滚感度高的,设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pm的话现在最新版可以自动调参了。。。你要是明天掩饰估计今天和你说你也调不稳的

APM2.5.2固件是新的,你只要给我说几个关键点就行,我慢慢调

网友C:
听5楼的话,把横滚感度调低一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5楼的话,把横滚感度调低一点,试一试!

是rate roll还是stabilize ro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横滚感度高的,设低点试试

是rate roll还是stabilize ro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2.5.2固件是新的,你只要给我说几个关键点就行,我慢慢调

新固件看看wiki的话找到自动调参。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看看wiki的话找到自动调参。试试吧

是自动微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动微调吗?

是自动调整PID,最近论坛挺多讨论这个的啊

网友:
鉴于你的情况,建议认真先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然后做apm自动调参,应该够你明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