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航拍,只为了挂载重物,有什么好的配置推荐吗?

楼主(2013-11-28):
我们自己看的是,准备八轴,8个
Tiger-Motor TM u7 力量型新款无刷电机

按表上数据,大概8个75%的油门。

就是8*3200=25600g,

无挂载起飞重量算5600克可以吗?

还可以负担20KG重量。

不飞高,5米左右,留25%的升力够了?

大概飞行时间只要每次起降5分钟以上。

这个想法肿么样?

大家还有好电机推荐吗?实在不知道找电机。。

大功率电机是订制好,还是和上面说的买牌子的好???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只飞5m高?

网友A:
撒农药吗

网友B:
多轴的电机拉力,不是单个拉力乘以n个的。而且厂家给的数据,都是在很好的硬软件条件下测试出来的,肯定是比我们正常使用的拉力要高的。所以。。。。具体拉力和载重多少还是让有经验的人来说吧

网友C:
20kg····弄滑翔的把··楼主你要喷农药把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kg····弄滑翔的把··楼主你要喷农药把2~?

楼主是想多个飞机连接一起,把他拉上天,我能理解到。
他故意说20KG,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要载人。他说高度5米,这个是关键,他是怕炸鸡后把他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撒农药吗

不是,低空的载物工作平台。沼泽之类
一开始想用直机,
但多轴感觉安全点,可以加装保护罩。。。而且也稳定很多。

农药用固定翼,效率更高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的电机拉力,不是单个拉力乘以n个的。而且厂家给的数据,都是在很好的硬软件条件下测试出来的,肯定是比 ...

不知道定制电机能不能用在多轴上,
从来没用过定制的东西,不太清楚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多个飞机连接一起,把他拉上天,我能理解到。
他故意说20KG,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要载人。 ...

。。。你想多了,这么多钱,还是回去玩伞降爽些。

网友:
多轴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用50%左右的动力空间,75%没试过,,但应该起飞没问题,但是稳定性,飞行时间等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撒农药吗

撒化肥。

网友:
油门65%是起飞推力,50%是悬停推力。按这个去算你能挂多少负载,不同电池和不同的桨,参数都不一样。一般是按油门的50%的推力来确定飞机重量。

网友:
用X8模式,机架简单,自重较低,占地面积较小,携带方便。你如果用米8形式,17寸浆的机器轴距最少1米2,但用X8,18寸浆的轴距可以750mm,二者占地面积差近3倍。机架自重最少轻3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多个飞机连接一起,把他拉上天,我能理解到。
他故意说20KG,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要载人。 ...

笑尿

网友:
其实同轴对称双桨模式可以扩大到6轴12浆、8轴16浆,同样的机架结构和投影面积情况下,升力增加40%。国外有此先例,用X8带灭火器。
我对你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技术的进步,从每一次探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