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凤凰90A飞550用520的桨 3D设多少转速

楼主(2013-11-28):
请教一下 凤凰90A 飞550用520的桨 3D转速设多少转?

网友A:
我是2000 2500 2700

网友:
如果是550DFC原配齿比的话,在电调设置里最高我记得只能设到2100多我记得,再高就提醒说太快了。想换大点的齿轮,可问过模型店老板说12T,13T的不能用在550上(产品介绍讲是600用)。虽然外形看起来是可以用的,但是没敢下手。现在都不用定速了。

楼主:
软件里设2300就红字提醒太快了,是不是不用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2000 2500 2700

软件里设2300就红字提醒太快了,是不是不用理它?

楼主:
我的机子 马达600MX1220KV 马达齿16T 大齿170T 大桨520 软件里设2300就红字提醒太快了,是不是不用理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子 马达600MX1220KV 马达齿16T 大齿170T 大桨520 软件里设2300就红字提醒太快了,是不是不用理它?

我是将齿比往小了调,定速2700不出红字,玩了一段时间。现在不用定速95%油门一条直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将齿比往小了调,定速2700不出红字,玩了一段时间。现在不用定速95%油门一条直线。

齿比调小了还有27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比调小了还有2700?

你把齿轮比调成8.55你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