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容量电池不给了,发了几块电芯回来,自己组一块5000ma 3s,自评:非常丑陋!哈

楼主(2013-11-28):
组锂电的难度在于选好电芯,然后是怎么把几个电芯焊接牢固,发来的电芯虽然加了镍合金片,但是并没有电焊牢固,长期震动必定会造成串联电芯之间接触不良,非常危险,我小心的仔细检查,然后稍微折叠每片镍合金片以防松动,然后全部包锡,这样才放心包装,总的来说,做的还是十分丑陋,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凑合自己用用吧。

网友A:
手艺相当不错啊。。这玩意自己做能省好多钱啊。。我就是没手艺。。。估计自己做就火灾连连了

网友:
5000ma 的电芯实际容量不到5000,我买的5300ma 效果不错

网友:
5000ma 的电芯实际容量不到5000,我买的5300ma 效果不错

请问楼主单体电芯多少米 多少C的

网友B:
测试效果咋样。。。容量C数虚标蛋疼啊。。根本买不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相当不错啊。。这玩意自己做能省好多钱啊。。我就是没手艺。。。估计自己做就火灾连连了

其实只要焊工做得稍微好些,还是可以的。一般人估计焊那么大的接口电烙铁运用不好就会焊不好。焊接方法不对的话,根本不牢,冷后受些外力就会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单体电芯多少米 多少C的

店家标是40c 5000ma 。目前还没有兴趣去测试准确放电c数,比较只玩4轴而已,至于够不够5000ma改天找个方法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单体电芯多少米 多少C的

我买的厂家的电池,电芯是3.7V 6000mah 40C,价格是25~30元,组成6S 22.2V 6000mah 40C电池,一组电池是200元,还有 6S 22.2V  6000mah 40C电池,一组450元,内阻3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效果咋样。。。容量C数虚标蛋疼啊。。根本买不到好的

(泡了两天锂电论坛发现,我们用的航模高倍数电池的水真的深啊,哈哈,真心好的电池不多,因为厂家都无法保证每批出的电池性能一致,好像动力锂电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国家生产规范,各自厂家的电解液就像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机密【别喷我,我也是看论坛大佬的长篇分析】至于包装漂亮,什么标识,哈哈,满足视觉而已)

网友E:
我也准备搞点电芯玩玩DI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单体电芯多少米 多少C的

好像是20c 的。。容量大了放电倍率小点应该没啥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厂家的电池,电芯是3.7V 6000mah 40C,价格是25~30元,组成6S 22.2V 6000mah 40C电池,一组电池是2 ...

在哪买的,,给个购买地址QQ:393208988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厂家的电池,电芯是3.7V 6000mah 40C,价格是25~30元,组成6S 22.2V 6000mah 40C电池,一组电池是2 ...

求链接~~~~~啊

网友:
艺高人胆大,赞

网友H:
难上锡可以用锡膏嘛~有锡膏的话30W烙铁都可以轻易对铝片上锡。

网友I:
求测试 求连接

网友J:
我的平衡头好像和我的一样的材质。
但是我买回来的时候,红黑线的位置是不对的,调整过之后才焊接了。

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你的顺序是对的。买回来就这样的吗?

网友:
内阻多少?多少c?

网友K:
焊好之后用一大团热熔胶包住

网友:
话说自己DIY的电池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
好像一张大嘴在剔牙。

网友:
电芯得弄好点的,前些日子买得5200的,最多能冲进去3000

网友:
好像是20c 的。。容量大了放电倍率小点应该没啥事。

店家标40c

楼主:
引用 网友K:
焊好之后用一大团热熔胶包住

这倒是一个防碰极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哪买的,,给个购买地址QQ:393208988

TB地址:http://shop35795219.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jVWzUS
有电池、有电芯,韩国电芯,可以按照买家要求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链接~~~~~啊

TB地址:http://shop35795219.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jVWzUS
有电池、有电芯,韩国电芯,可以按照买家要求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准备搞点电芯玩玩DIY

TB地址:http://shop35795219.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jVWzUS
有电池、有电芯,韩国电芯,可以按照买家要求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测试 求连接

TB地址:http://shop35795219.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jVWzUS
有电池、有电芯,韩国电芯,可以按照买家要求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平衡头好像和我的一样的材质。
但是我买回来的时候,红黑线的位置是不对的,调整过之后才焊接了。 ...

老大别只看插头线的颜色做事啊,线你什么调都可以,但是平衡充的头排布是一定的。不懂的话搜索 平衡充插头接线图。

网友:
用的效果怎样啊?容量测试了吗?有没有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H:
难上锡可以用锡膏嘛~有锡膏的话30W烙铁都可以轻易对铝片上锡。

上上可以,轻轻一掰就下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大别只看插头线的颜色做事啊,线你什么调都可以,但是平衡充的头排布是一定的。不懂的话搜索 平衡充插头 ...

刚刚测试两组这个3s并联,总容量10000mah
A2212的四轴,总重1.68kg

续航22分钟,放出电量大约8000mah。电池还有放电余地。

你的电池容量能放到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刚测试两组这个3s并联,总容量10000mah
A2212的四轴,总重1.68kg

以为还没有买带计量的充电器,所以还没有测得充进多少,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L:
樓主..快換XT60插吧.......T頭經常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樓主..快換XT60插吧.......T頭經常接觸不良

我都是买防滑的t插,目前还是比较好用,调好压力就比较牢固。当然xt插更加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难上锡可以用锡膏嘛~有锡膏的话30W烙铁都可以轻易对铝片上锡。

好 你试过锡膏给电池正负 铝片上锡吗
接触怎么样
我刚买的电池芯 不带镍片的
可以直接焊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 你试过锡膏给电池正负 铝片上锡吗
接触怎么样
我刚买的电池芯 不带镍片的

其实可以,就是直接对铝片上锡难一点而已。我的做法是用锡膏。先把锡膏涂到铝片上去,再上锡,用烙铁轻轻磨一磨,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片焊好的区域,这就表示上好锡了。
我用手轻轻扯过,感觉是纹丝不动的,但是有人回帖说轻轻一扯就下来,而那时我已经用热熔胶固定了所以没法测试,我打算下次焊电池的时候再测测能受多大力。你也可以上锡后再测测~
如果没有锡膏,用松香保护好,烙铁磨磨应该也是能上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