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是数字舵机吗?

楼主(2013-11-28):
md933是数字舵机吗?

网友:
是的  是的  922也是数字的

网友A:
是数字舵机,不但是数字舵机还是一款不错的舵机,装在450上会很好的工作。

网友:
1520的宽频数字舵机吧,我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数字舵机,不但是数字舵机还是一款不错的舵机,装在450上会很好的工作。

请问 933做斜盘,力道如何?可以用在 无副翼系统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933做斜盘,力道如何?可以用在 无副翼系统上吗

要问到力道如休当然不如215,如果你是高手那舵机越强越好,对于一般飞手933够了,无副翼上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