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个接收机天线的问题,大侠请留步!!!

楼主(2013-11-28):
   由于 接收机天线前段很脆弱,曾经搞断过!所以一直用这个热缩管 包了,想保护一下!不知道这样(如图)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请教一下!!谢谢好人!

网友A:
只要不是金属包装就不会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金属包装就不会影响信号

感谢 好人,永不炸鸡

网友B:
这样做很好,金属类型的不要套上,还有探险管不要套上,玻纤布知道会不会有影响,个人感觉也有的,但这种PV类的,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很好,金属类型的不要套上,还有探险管不要套上,玻纤布知道会不会有影响,个人感觉也有的,但这种PV ...

感谢大侠~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好人,永不炸鸡

互相帮助应该的,忘记说了  碳纤也不行

网友:
导电材料都不行

网友:
我割草的时候天线也搞断了 目前还没有失控 看来换了天线有必要向lz学习

网友:
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