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开3D疯狂金鱼尾~求助!!!!!!!

楼主(2013-11-28):
最近开始练习倒飞悬停,三轴是K8,飞机普通模式下飞行平稳,但是一开3D模式飞机疯狂金鱼尾,尾旋翼换冰人双推,尾舵机行程分别为50和72(另一架亚托450这行程下一切正常),在不锁尾模式下调整尾旋翼角度为2-3度,但是是在才通电的情况下变为滑套向外的2-3度,尾中联换过。怎么调试都感觉不对,一直怀疑尾旋翼的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出问题来。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左右行程最好差别不要太大了啊。。尾中立点0度就可以了。然后降低点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行程最好差别不要太大了啊。。尾中立点0度就可以了。然后降低点感度!

普通模式下正常~~~~~尾中立点0度?有一次调整左右行程都为62,但是还是抖。。

网友A:
3D的尾巴感度降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的尾巴感度降低点

恩,明天在控上改的试试~~~,纠结呀。折腾了好久都不行o(╯□╰)o~~~

网友B:
金鱼尾的出现  一般都是感度问题

网友C:
排震吧 我感觉应该是 打3D开关后 转速提高  机身某处震动被放大 所以引起K8不断纠正 尾舵机再不给力 造成就鱼尾   个人看法  有不对之处  愿听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震吧 我感觉应该是 打3D开关后 转速提高  机身某处震动被放大 所以引起K8不断纠正 尾舵机再不给力 造成就 ...

谢谢指点~~~虚心接受。

网友D:
尾舵机直插接收机,通电后要在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舵机直插接收机,通电后要在中立点

滑套在中间,是吧???我是用舵机测试仪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鱼尾的出现  一般都是感度问题

尾旋翼感度7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旋翼感度70

这个数值不固定的  调高不行 就往低处调     只要不摆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滑套在中间,是吧???我是用舵机测试仪调整的

两片尾桨掰向一边,对齐
或者向推力向右的方向一点点也行

高速低速不管什么速,垂尾不能振动出重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值不固定的  调高不行 就往低处调     只要不摆就行

好的,明天也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片尾桨掰向一边,对齐
或者向推力向右的方向一点点也行

垂尾重影应该没有,观察过,不过我的最大震动值是32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垂尾重影应该没有,观察过,不过我的最大震动值是3200

三轴有没有弯
没有弯的话拍个细节图 大家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有没有弯
没有弯的话拍个细节图 大家给你看看

三轴全部换新的,飞机在单位,明天去补张图,麻烦给看下,谢谢!!

网友:
金鱼尾就是感度大 3D感度要比你飞悬停到低的。

网友E:
有可能是非锁尾状态 感度线插反

网友F:
3D感度要低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