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215舵机,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3-11-28):
买了4只KST215舵机,3只斜盘用,1只锁尾。用的是3S的电,电调是好赢40A 飞腾的。舵机卖家说必须要用好赢40A铂金的,或者我现在的电调加外置的UBEC,才能保证舵机能正常使用。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必须换电调或加UBEC了。本人暂时还不考虑升级6S。谢谢大家了,等待回复。

网友:
帮顶 等高手作答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坐等

网友A:
飞腾的估计BEC供电不足,建议另加BEC。

网友:
要么 换个铂金40的,保险些!

网友:
我是用飞腾40A,6S的电,4个215飞3D练习钟摆,还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40a飞腾,3s,无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啊,我先飞了试试

网友:
有说KST的舵机工作电流很大 SO 铂金比较保险

网友:
KST215耗电大户,飞腾的会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腾的估计BEC供电不足,建议另加BEC。

同样配置,如果是亚托35A电调呢?

网友B:
加一个外置bec

网友:
飞一个下来摸摸电调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外置bec

求外置bec购买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腾的估计BEC供电不足,建议另加BEC。

求外置bec购买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外置bec购买连接

tb搜索ubec

网友:
BEC供电肯定不足   建议换电调  或外加BEC    炸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