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苦红色运动版P51用2叶桨动力会差好多吗?

楼主(2013-11-28):
昨天爽飞了老苦的运动版P51,原装3648KV770电机,好盈飞腾60A电调,花牌4S 2600电池,真的太暴力了,时速超过150真不是吹的,动力强劲。第一次飞这么暴力的固定翼。不过乐极生悲,低空通场的时候太低了,直接趴地上了,结果飞机断成两截,桨罩和桨报销。不过修复后已经满血复活了,手头上暂时只有1147的桨,今天换上以后感觉动力差好远,难道两叶桨和4叶桨动力差那么大?如果用12*6的桨动力会更大吗?求高人解答!!!

网友:
我的非运动版的1.2米P51,马达是3537, KV850,桨跟运动版一样,我换为11X7的要全油门才能行,现在换为13X6.5的,还过得去,准备周末试试14X7的看看什么效果。建议练好后还是用四叶的桨,估计好一些。

网友:
11X4.7 是慢速桨。当然差好远。小尺寸两叶桨比三叶或四叶桨效率要高得多,选对了的话,动力只会好不会差。 原装机装四叶只是为了像真性。

网友:
是的  拉力差好多! 我的也是运动P51 40A电调 两叶要大油门都感觉没劲

网友A:
增大桨的直径对速度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对静拉力帮助更大。竞速机要使用小桨大镙距, 你换APC 10X10E 试试。

网友:
多买几个桨吧。。。4叶的好看

网友:
用11*7的两叶桨,论坛上有人用过,偶已经买了,周末试试,看拉力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桨的直径对速度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对静拉力帮助更大。竞速机要使用小桨大镙距, 你换APC 10X10E 试试。 ...

770的KV够用么?10*10的好像从来没用过,哪家店有卖?有链接吗

网友B:
我用原装APC10X10试过,至少也要70-80%的油门起飞。而原装四叶桨50%已经足够。13X6.5好一些,看看周末能不能用14X7的试试。拭完再分享给大家。我的机子是尤雷特P51,跟运动版一个重量级的。

网友:
我的理解,配四叶桨的,一般都是电机力量够,转速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原装APC10X10试过,至少也要70-80%的油门起飞。而原装四叶桨50%已经足够。13X6.5好一些,看看周末能不能 ...

翼展一米的小机子用14X7的桨? 起落架够高吗?桨的反扭力也会影响飞行表现。可以考虑11X10E. 或者换用更高KV的电机配合10X1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一米的小机子用14X7的桨? 起落架够高吗?桨的反扭力也会影响飞行表现。可以考虑11X10E. 或者换用更高 ...

刚刚找了下淘宝,没有11*10或是10*10的桨啊,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原装APC10X10试过,至少也要70-80%的油门起飞。而原装四叶桨50%已经足够。13X6.5好一些,看看周末能不能 ...

估计还是原装4叶最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原装APC10X10试过,至少也要70-80%的油门起飞。而原装四叶桨50%已经足够。13X6.5好一些,看看周末能不能 ...

大螺距桨的特性是迎风阻力小,螺距速度大,那么在低速下的拉力就必然较小。固定螺距桨哪里有十全十美的……

网友:
原装4叶吧~ 我又买了3个 还没到   14寸降落估计要打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展一米的小机子用14X7的桨? 起落架够高吗?桨的反扭力也会影响飞行表现。可以考虑11X10E. 或者换用更高 ...

估计运动版P51不行,我的是尤雷特的P51,1.2米翼展,13*6.5的没有问题,上次也是顾及到这个问题,没有敢用14X7的。

网友:
原装桨应该是10*8也就是1080的四叶桨,你换成两叶的,至少得1280的桨才行……

网友:
我也是换的11*7的,感觉还行,反正我也不追求速度,就这么飞得了……哈哈

网友:
我买三叶便宜的桨上优雷特P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