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SG

楼主(2013-11-28):
想搞个FUATABA 14SG控,不知道是买行货好还是水货好,求教ing……?

网友A:
水貨,行貨,其實都是同一種貨,行貨是代理公司向廠方取貨,通常有保用一年,水貨是由其它渠道或是從其它地方得到的貨(不經本地代理).水貨平一點但無保用,行貨因為有保用同做推廣,所以賣貴些,如果在無壞的情況下就買水貨,如有故障要返代理維修,行貨又未過保用期是免費的,過了保用期也會和你修,不過要收錢,但是水貨要求代理維修,先要比幾佰檢查費,(代理也有可能不和你修理,比錢都唔修理果隻)後再收維修費,收返你買平咗果幾佰.
............行貨,水貨自己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