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8g图传集成麦克风单独音频输出给att使用问题!!!希望高手能帮忙!!!

楼主(2013-11-28):
就是这种图传 如图   有的说把麦克去掉 有的说把电位器去掉 有的说都去掉 ==             到底应该怎么做????    而且去掉了信号和地线应该怎么接????? 求教!!!!!

箭头处

箭头处

网友A:
去掉就 好了吧。看样子。都去掉。也可以吧。电位器貌似是调节麦克风的灵敏度的

网友B:
我在用这款图传, 不用去掉。 音频信号直接输出给ATT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这款图传, 不用去掉。 音频信号直接输出给ATT 就可以了。

那机上osd的音频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是啥?

跟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是啥?

打错了,应该是aat! 图传是5.8 2w的!!

网友:
问问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就 好了吧。看样子。都去掉。也可以吧。电位器貌似是调节麦克风的灵敏度的

问题是没有音频输入的接口,不知道应该焊在哪里

网友D:
我记得简介里有写如何弄的,LZ仔细看看商品链接

网友:
跟踪天线,应该是AAT吧

网友:
先仔细看看说明书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简介里有写如何弄的,LZ仔细看看商品链接

介绍就说把电位器去了,然后好两根线,焊哪里都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就说把电位器去了,然后好两根线,焊哪里都没说

那只好问问卖家了

网友E:
板载麦克风把电位器关到最小 对应的声道就可以接AAT了!

网友F:
最新款的AAT  用是视频 传输,音频辅助,信号比以前的稳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新款的AAT  用是视频 传输,音频辅助,信号比以前的稳定多了

这个我知道,v3老板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载麦克风把电位器关到最小 对应的声道就可以接AAT了!

问题是只有3pin接口,红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