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 官方

楼主(2013-11-28):
请问一下DJI技术:1----NAZAV2 主控器必须安装在机架板中心位置主控器水平装在旁边一点,不在中心位置行吗???(我的飞越810机架,中间是个大洞,装不了飞控)。2--为了节省更多的遥控通道接遥控LED感应器,自动脚架,飞越狗云台俯仰等, 主控器X1端口不接线行吗?(其它的A,E,T,R ,U ,X2都与接收机相接!X3和PMU连接!)---你看这样行吗?我只是不接X1 端口,不需要实现远程调参或云台的俯仰控制功能!(感度调参我可以在电脑上调也可以吧)!

网友:
说明书中原文:
安装要求:(1)印有DJI标记一面朝上,(2)与飞行器机身水平面保持平行,(3)前向标记(箭头方向)与飞行器机头正前方一致。(4)尽量安装在飞行器重心,并确保所有端口不被遮挡,方便布线。提示:建议您在布线完成后再实施固定,并使用内附的3M胶纸固定。
是要求安装在重心,而不是中心。X1不接线,不能用其控制云台和远程调参。

网友:
1.装在重心
2.可以

网友:
1随便放哪里啦 不过尽量放重心呢
2可以那么搞呢 不过刚开始最好还是接上 调参数嘛 调好了就不用了

楼主:
感谢上面的同志的解答!有个问题-重心不是中心位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的同志的解答!有个问题-重心不是中心位置吗?

请问楼主是不是被盗号了啊,,,这样的头衔怎么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1.楼主,偏一些你可以通过调节飞机的重心来调节。  当然你飞机的重心也不会与你飞机的中心差太多。
2.X1  你可以选择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不是被盗号了啊,,,这样的头衔怎么问这样的问题

呵呵,我是玩直升机的,没玩过多轴,所以问问

网友:
原来是玩直机的啊,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非得太暴力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