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飞四轴,一般选什么模式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楼主(2013-11-28):
futaba 14sg飞四轴,一般选什么模式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D10控用 固定翼 模式,高档控的应该也一样吧……

网友A:
多轴一律用固定翼模式,不管什么控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A:
多轴一律用固定翼模式,不管什么控

不对吧。 14sg 专门单独出来,有个多轴模式的。 mutil  开头的。但比较少相关资料。

网友:
14sg多轴模式。

网友:
最新版的固件有四轴模式 ,如果没有升级就用固定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对头!翼型设置里单独有多轴模式可选!

网友:
14sg的多轴模式已经映射了几个陀螺的通道,不过貌似是和它其他东西配套的。买这个觉得就是为A2准备的,但是DJI又没有LB和D16失败切换的功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