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全换掉。。貌似只有机身 更新中 顺便探讨一下dfc和fbl

楼主(2013-11-28):
前段时间跟风入了个450l 入手发现问题不少 首先是蛋疼dfc结构 这个谁用谁知道的解析一下这个所谓dfc和fbl的区别 (个人很不喜欢dfc所以换掉)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先说操作 新买的dfc旋翼头 没装过直接丢一边了 所以我没实际飞过dfc
坛子有很多人说啥的dfc直接 但是我觉得不见得 我们对直机的任何操作都表现在螺距的变化上 无论dfc还是fbl我们都发现 螺距的操作拉杆和十字盘属于硬连接 所以说无论何种结构 舵机的都会直接在螺距上反映 所以我觉得所谓dfc更直接没有依据(这个嘛 我学过机械工程 从结构来说是的 实际上嘛 没飞过)
在实际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十字盘上面那个活动的部位(不知道叫啥)其实是由桨夹带动的 根据飞行中的桨距的频繁变化和转动惯量估计受力不小 这里贴了图1 和图2 大家看看fbl和dfc的两个结构 fbl有一个相位拉杆 相位拉杆只能上下动 不能转动 然是fbl的螺距拉杆由两个球头链接 基本属于万向 我们可以发现相位拉杆球头是垂直于球头接触面受力的 这个方向应该属于耐操方向 所以相位拉杆锁定桨夹和十字盘的活动部位同步旋转 螺距拉杆控制螺距 我们这里也可以注意 螺距拉杆也是垂直于球头接触面受力 应该耐操
接下来看dfc 图三是dfc装起来(大家发挥想象)的样子 我们可以发现 螺距连杆同事代替了相位拉杆的作用 看起来是简单了 而且由于结构少了 我承认转动中惯量必然也少了 球头阻力也少了 舵机可以省力一点 但是缺点也十分明显 摔机杀舵机就不说了(dfc摇臂很粗壮对吧 摔的时候舵机受力 卡擦 挂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发现 咦亚拓十字盘球头咋换了个方向呢?这个设计我个人比较不明白 我们分析以后可以发现这样的球头方向会让球头和球头扣之间的拉力变成轴向 这个球头我们在上的时候蛮紧的估计也没啥大不了 但是从结构上考虑 飞多了 理论上比fbl容易挂掉 这个我认为比较恶心的亚拓奇怪的设计业让我抛弃了这个dfc。。。。。关于dfc炸鸡威力大家可以参考富力惨炸哪一个帖子 盆友机鸡鸡尾巴挂了坠地旋翼头受力 巨大惯量带来的扭力直接毁掉旋翼头。。。。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样牢靠 但是看清楚 fbl部件虽然球头多了几个(球头当然没有那种螺丝和粗壮摇臂链接可靠啦)但是受力很合理 大家合理的草一定不会出事情
以上是我换掉旋翼头的理由。。。换成啥了大家清楚 便宜结实好用 啥就不说了 避免广告嫌疑

450l机身真心好看 就是前面铝柱少了点 所以机身保留(换机身还不如直接换飞机。。。。)
然后来看尾巴啥的
轴传动嘛 反正我是不喜欢 俺菜鸟 调整不来 毅然换皮传 晒几个个冰人机机图 就冰人吧
东西没到。。。。改好上图
说一下电子先。。。俺屌丝 原厂舍不得丢掉 先用着 450l原装的也试过 蛮不错的样子 460mx电机有点发热 故换掉 换啥还没想好 本屌丝的经济实力估计也就花花6s 蝎子的貌似得挨饿了。。。。

网友:
旋翼组有必要换

尾巴没必要换

网友:
学习!学习!前排听课~~~

网友:
  尾巴一套出马?!?!

网友A:
嗯哼,来帮顶了

网友:
我也觉得FBL保险 同样学机械的赞同

网友:
有意收460mx电机,出的PM

网友B:
我理解亚拓DFC十字盘球头转方向的目的是防止球头脱扣,由于拉杆与桨夹的硬连接方式,只会产生绿箭头方向的转动,不会发生红箭头方向的转动,并且拉杆同时肩负相位器的作用,除了推拉螺距还有水平的扭力。图中传统的球头方向在扭力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延绿箭头方向使球头脱扣,而掉转90度后,上部的硬连接保证拉杆在红箭头方向不会有任何移动,消除了脱扣的可能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亚拓DFC头需要调双桨,是拆上端螺丝而不是拆下端球头扣,因为上端不拆开的话,球头扣是拆不下来的。过去的DFC也是传统方向,曾经出现过多起700空中脱扣断拉杆炸机的案例,后来亚拓就把十字盘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450朝哪个方向倒是无所谓,力量没那么大

网友:
这个问题 曾经纠结过很久了
DFC有DFC的优势 这个直接 说的不是螺距 动作结构的直接。 DFC的旋头组更低 离机身近 直升机的动作 均由旋翼带动 旋头和机身的距离 会影响整个机的机动性 所以DFC头 由于重心的降低 会带来更灵活的整体
当然 缺点也很明显 DFC的头子 由于没有两位器,连杆直接与十字盘链接,受力很大 所以连杆的强度 直接影响了整体飞行安全和飞机的耐用性
FBL头子 以其强度好 工作稳定,炸鸡损失小等优点 颇受大家喜欢 但是结构相对复杂,重心相对高一些  灵活性不如DFC  不过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哼,来帮顶了

蛋疼发了fbl和dfc区别 看到木有 快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亚拓DFC十字盘球头转方向的目的是防止球头脱扣,由于拉杆与桨夹的硬连接方式,只会产生绿箭头方向的转 ...

这个有道理 上面是一个自由度忘记考虑了 这么说的话结构上dfc没啥缺陷了就是炸起来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亚拓DFC十字盘球头转方向的目的是防止球头脱扣,由于拉杆与桨夹的硬连接方式,只会产生绿箭头方向的转 ...

不会啊 十字盘的活动是由球头带动的  其实还是那个垂直方向受力的。。。

网友:
菜鸟都这么蛋疼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哈哈,同样用FBL的赞同,不过也可以尝试DFC

网友:
FBL稳当 DFC灵活

网友:
我用飞越的DFC   炸了无数次  还是没问题

网友:
不懂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站起学习!

阳台侠都站起来学习,我辈只好吊起来学习了
不要倒吊啊,我三高,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 十字盘的活动是由球头带动的  其实还是那个垂直方向受力的。。。

旋翼头带动十字盘没多大劲,关键是拉杆发挥相位器作用的时候力量是很大的,也就是打升降或副翼舵的时候,给大桨循环螺距定向的时候力量很大,而且受力方向是周期变化的,是一种扭动的感觉,实际上球头朝向哪边受力都不合理,我觉得亚拓转90度只是为了防止在这种复杂的受力情况下球头脱扣的一种措施,目前看来比较有效,但并没有解决合理受力的问题。相比之下,FBL的定位由相位器来承担,相位器在中联的下端,相位臂比拉杆短一半,牢靠得多,拉杆只负责螺距大小的变化,垂直受力,各司其职,比较安逸。DFC主要是简化结构,给进一步缩短主轴创造了条件,使飞机更有利于3D飞行,各有取舍。我觉得像450这样的小机即使存在受力不合理,问题也不大,大机可就不好说喽,还有待小白鼠们的长期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DFC炸一次,直接连杆断了

不用炸机,大桨扫地都有可能断,如果拉杆不断,桨夹和舵机会死得很难看

网友:
飞越DFC强度不错,炸了两次,桨都是断裂了,旋翼头只有横轴微弯,7075的头我看到别人都是直接把中联摇臂炸弯的,拉杆全部断掉,所以DFC还是有优点的,FBL也不是谣传中的很耐炸。

网友:
楼主的 尾巴套和旋翼头 套 出的话联系我  企鹅 349171

网友:
FBL的下摇臂一摔就扭曲,一样变形,这个已经是共所周知的,下摇臂是损耗件。DFC降低了旋翼高度,使飞机极限性能大大提高,和FBL手感有明显的差距!

网友:
YT 买来就是炸的,对于消耗品来说DFC没什么不好。。。

网友:
fbl旋翼头其实也可以做到很矮,所以这一点dfc并没有完全的优势。而dfc连杆质量大,在周期变距的时候会对舵机造成更大的负荷,同时由于离心作用有螺距趋近0的趋势,也会对舵机增加不少负荷。而fbl连杆质量较轻,负荷应该比较小。另外dfc旋翼头使得桨夹无法上下摆动,限制了挥舞铰的作用,个人认为不是很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角连杆肯定要断的,但是问题是六角连杆断在摇臂里就不好了哈,费用要高好多

一般都是断球扣那边。六角连杆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头拧进拉杆,而且一定要拧到底,细的一头拧进球扣,留1~2圈的量,这样就不会断上边了

网友:
说的都很有道理!所以我现在一直用的DFC主轴+FBL结构,中联用的飞越DFC的,效果还不错。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