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轴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28):
入魔多轴也一段时间了,从四轴ATG650到飞越680,硬挂同学的三星S4到现在黑狗3+都是一个历程。为了拍出更好的效果,小弟现将几个困扰的问题列出,还望大手们帮忙解答!
配置:飞越680  遥控futaba10CG*2  接收机S6208SB  NAZA V2+miniOSD  恒力4822 690KV  好盈铂金30a 花牌4S 5100ma *2  罗美1.2G图传  1987云台  黑狗3+配狗笼  共重4189g

1.如何通过多轴的飞行姿态调整每一个感度的值!如横滚,姿态等。以前都是看飞机如果绕摇摆过大,是感度小了提高感度;如果振荡是感度大了还得往下降,可是每次都是上排四个感度一起调整,下面姿态两个感度一起调整,从未通过飞行姿态逐个调整,此问题该如何作答?

2.桨静平衡、电机动平衡、机桨配合动平衡问题!入魔一段时间,论坛潜水了一段时间,也学会了如何做桨静平衡、电机动平衡,可是却始终达不到视频里老外做的那样,不只是桨(ATG1238桨)的问题还是小弟手法问题,每次无论是贴胶布还是砂纸磨,最后只能做到竖直和水平方向水平,差的时候可能水平平了,竖直方向差点。但看老外的视频,那平衡做的叫一个漂亮,任何位置均平衡。哎,实为惭愧,不知各位大手做桨平衡的平衡要多长时间,采用哪种方法,最后的效果怎么样?那个直接成品碳桨的无需平衡的体谅下小弟学生党的苦衷(成品碳桨的好多.....)。

3.电机座水平问题。多轴飞行过程中,如果电机座绕轴出现角度,不但会造成飞机飞行姿态不稳,电量也会消耗过快。可是你们平时作准的时候都是用肉眼还是水平泡?是不是飞机旋转时,当出现抖动,漂移,上升的情况,是因为电机座未水平以及桨不平衡造成的?而且小弟今日拍摄时,悬停时无抖动,飞行时以及高空悬停时,六轴抖动,导致画面抖动,对质量造成影响,是不是也是如上两因素造成?需如何减震,且到和程度?(经模友分析可能是1987云台的问题,加狗笼以后导致重心不在中线而晃动,仔细分析视频,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待后续验证!)

4.GPS信号、图传干扰问题小弟之前是ATG650 挂1987云台黑狗3+等,那日利用9小时新组飞越680,心情甚是高兴,可首飞当天,却炸的一塌糊涂,经摩友们的总结,得出经验才得爽飞。但小弟却想问问大手们,电池线和图传天线和GPS的距离。我看很多也是很近,为何却干扰很小,小弟1.2G罗美(已加低频滤波),却时而干扰很大?难道还要其他干扰?比如GPS或者视频线过长,打捆后收其他干扰??如果换得5.8G图传,是否会好些?小弟今日也想上固定翼航拍,不知两个5.8G发射,1接收,配ATT云台和平板天线可否?当然不是一起飞,是分开飞。如果多轴不用平板只是5.8G图传 有什么好牌子推荐?mw选择多大的?

5.多轴重量问题!现在的多轴由于设备上的越来越多,重量也是个问题,小弟的六轴已重达4189g,看网上众神的JJ都很轻,续航时间也很长,对小弟的JJ(见图),在减轻重量方面,有何指教??

6.NAZA V2 & NAZA lite 支持轴距问题一直听说二者支持轴距为700以下,可是V2都到8轴了 难道就仅仅700? 小弟最近在改造ATG650(配lite控,电机电调和680一样),全部换做碳纤杆,且轴距加到了750-800之间,不知是否可以。

7.云台舵机线问题小弟现用两套futaba10cg控制六轴,一个管飞,一个管控制云台,如若合二为一,利用一个遥控,那么横滚俯仰信号线该插到哪里?我是6208SB接受,用的SBUS接口,1987云台,难道是将二者信号线插到7.8通道上?

小弟敲字不易,望大手们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感谢!上JJ图另附今日航拍大连雪后美景!!!!将今日原图补充上,视频太大还在处理,望众友轻拍!

网友A:
这么大个飞机,挂个狗台,可惜了。

网友B:
挂个狗怎么都会4000多g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挂个狗怎么都会4000多g了?

估计是算上两块4S电的总重吧。我的650四轴配两块电池都差不多3.1KG了……

网友D:
图片后期做的太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算上两块4S电的总重吧。我的650四轴配两块电池都差不多3.1KG了……

那也不该,两块电池都加上也是重了,最少应该减掉500g。

网友E:
楼主呀,问题太多,无法一一回答。
自己玩机子,干嘛用两个控?一只足矣,我用天九也就是一个控,相机和云台控制通道用了3个:6通道快门;8、9通道云台。这六轴浆间距有点小吧,换个小点的浆试试。
至于轴距到不用担心,那咋可以支持的

网友F:
LZ上了4822,为什么不上个低KV的,直接上6S电呢?那样续航久点;NAZA支持的轴距800左右没问题的,我现在在用的四轴也是700轴距,感觉比小轴距稳多了。

网友G:
想问一下楼主1987云台加了狗笼配重平衡没有改变吗?上了狗笼拍出来的视频没有抖吗?

网友H:
我的配置,FY680架子,V2飞控,铂金30A电调,V3508KV380电机,ATG1238浆,自制下挂电池架,飞越狗台+狗3,图传,以上所有重量2280克。电池用的是两块某动物3S、5200电池串联,起飞重量3.1KG,留空时间14分钟。

不明白楼主的飞机怎么会那么重量,我以为我的就够重的了,还有比我的更重的。

网友I:
不错了,一屋子的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上了4822,为什么不上个低KV的,直接上6S电呢?那样续航久点;NAZA支持的轴距800左右没问题的,我现在在用 ...

因为第一台四轴的时候就是上的4S电池 690kv的 为了统一电机才这么干的 哎  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配置,FY680架子,V2飞控,铂金30A电调,V3508KV380电机,ATG1238浆,自制下挂电池架,飞越狗台+狗3,图 ...

我的两块4S电池就1000多克 还有一块3s4200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了,一屋子的米

呵呵  哪有 我们就是没事的时候玩玩o艇  飞飞飞机  做做船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楼主1987云台加了狗笼配重平衡没有改变吗?上了狗笼拍出来的视频没有抖吗?

恩平衡变了 我一直以为是机桨问题导致抖动,难道狗笼也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呀,问题太多,无法一一回答。
自己玩机子,干嘛用两个控?一只足矣,我用天九也就是一个控,相机和云 ...

1-6通道不是控制电机的么 6通道还如何接快门?另外电调都是插到V2上的,那云台这俩还是插到接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后期做的太过了............

额 这个是从微信上接下来的图  原图在学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飞机,挂个狗台,可惜了。

微单的话等下步上大轴架的时候再说吧  这个先小玩玩  木有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上了4822,为什么不上个低KV的,直接上6S电呢?那样续航久点;NAZA支持的轴距800左右没问题的,我现在在用 ...

另外轴距加大对飞机有什么好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算上两块4S电的总重吧。我的650四轴配两块电池都差不多3.1KG了……

你配置的多大的电池呀。我也是FY 650 准备配4S 4200合适不?

网友:
请问LZ 1987云台加狗效果如何?主要是云台,说说效果或发个视频看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6通道不是控制电机的么 6通道还如何接快门?另外电调都是插到V2上的,那云台这俩还是插到接收上?

你把我说的控和遥控搞混了。
接收机的1-4飞行控制,5飞行方式控制,7智能方向控制,剩下的都可以做云台和摄像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平衡变了 我一直以为是机桨问题导致抖动,难道狗笼也会抖?

我的也1987云台,但是上了狗笼就会抖,单狗机身就没有抖,你说是不是狗笼问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楼主呀,问题太多,无法一一回答。
自己玩机子,干嘛用两个控?一只足矣,我用天九也就是一个控,相机和云 ...

老高 请问飞控输出的1到8通道 也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老高 请问飞控输出的1到8通道 也可以用?

六轴用六个,8轴用8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六轴用六个,8轴用8个、

你的飞机是8个电机是不是等于8轴?

网友:
是的,但应该可以用一个通道控制两只电机的

楼主:
快活老高发表于2013-11-29 09:24:13

你把我说的控和遥控搞混了。
接收机的1-4飞行控制,5飞行方式控制,7智能方向控制,剩下的都可以做云台和摄像控制
哦,原来是这样!了解了,那感度和桨平衡,您都做到什么程度呢?增大轴距对飞机有何好处??

楼主:
ゞ風☆動♂¢发表于2013-11-29 09:32:25

我的也1987云台,但是上了狗笼就会抖,单狗机身就没有抖,你说是不是狗笼问题了~
按照常理说,不应该出现这个状况,如果是因为过重,那1987经过改造还可以配卡片机,如果重心不平,那无风悬停时也应该抖动啊!我怀疑还是机桨震动导致的。你桨平衡都做到什么程度??

楼主:
快活老高发表于2013-11-29 09:46:02

六轴用六个,8轴用8个、
如果8轴,且采用V2的云台控制,是不是就不行了!6208SB接受,是不是SBUSl口和普通借口可同时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6通道不是控制电机的么 6通道还如何接快门?另外电调都是插到V2上的,那云台这俩还是插到接收上?

快活老高,可能说的是四轴!

网友:
哥们你的工作室太干净了,真羡慕啊,我那间,那叫一个乱,哈哈

网友:
唉,只能羡慕的份上了,一屋子的米。问下楼主模型占据了你多少生活呢?

楼主:
heihhhh发表于2013-11-29 10:44:48
哥们你的工作室太干净了,真羡慕啊,我那间,那叫一个乱,哈哈
哈哈,干活的时候也乱,回头收拾收拾就好了,我比较喜欢那个桌子,宜家淘的,不过现在不够用了,就能放一六轴。

楼主:
寒江独钓92发表于2013-11-29 10:54:12
唉,只能羡慕的份上了,一屋子的米。问下楼主模型占据了你多少生活呢?
恩,挺大一部分时间,从大一开始做静模,现在大四了。后面那些船大部分都是同学做的,最上面那个瓦良格,1:200那个是我做的,我是是个模型协会,只不过我是个小头目,所以这屋归我管。有机会来大连欢迎参观。[嘻嘻]

楼主:
天空@飞翔发表于2013-11-29 10:20:18

快活老高,可能说的是四轴!
那68轴呢,能不能出个连线图让咱学习学习呢?

网友L:
一看楼主必是学生党中的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看楼主必是学生党中的土豪啊

我和哥们一起弄得,老师也爱玩,我们仨同甘共苦了...

网友M:
看了楼主才知道自己总结的多么不到位,只知道飞啊飞,学习的各层的说法,自己回去再总结总结。

网友N:
滷煮 看到說1987云台不是也可以挂微單嗎?

网友:
新人学习了  多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你配置的多大的电池呀。我也是FY 650 准备配4S 4200合适不?

两块4S6000,一块电池重约0.6KG。建议还是大一点吧,毕竟轴距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也不该,两块电池都加上也是重了,最少应该减掉500g。

两块4S6000电,一块就0.6KG。还有狗台、图传、云台电。一不小心就超了3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滷煮 看到說1987云台不是也可以挂微單嗎?

那个是有1987微单云台吧 我买的是1987狗台 只能稍微改造挂卡片 而且还是悬臂梁结构 感觉不是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4S6000电,一块就0.6KG。还有狗台、图传、云台电。一不小心就超了3KG了……

后悔没上6S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楼主才知道自己总结的多么不到位,只知道飞啊飞,学习的各层的说法,自己回去再总结总结。

我小新手一枚  共同学习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悔没上6S 了!

我也是,现在这个690KV电机很尴尬。哎~~~以后有机会再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有1987微单云台吧 我买的是1987狗台 只能稍微改造挂卡片 而且还是悬臂梁结构 感觉不是很结实。

狗台效果如何呀,我也准备上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有1987微单云台吧 我买的是1987狗台 只能稍微改造挂卡片 而且还是悬臂梁结构 感觉不是很结实。

狗台挂卡片机,能行吗。会不会不平稳?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两块4S6000,一块电池重约0.6KG。建议还是大一点吧,毕竟轴距大

两个4S 6000那就是4S 12000ma了。要得了这么大的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两个4S 6000那就是4S 12000ma了。要得了这么大的电池吗?

一般只挂一块。上次挂了两块是为了负载测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一般只挂一块。上次挂了两块是为了负载测试

我准备挂一块4S 5200(马上要购买),还有就是家里的4S 2200两块并着。这样飞飞也行吧

网友:
我也是只用一个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准备挂一块4S 5200(马上要购买),还有就是家里的4S 2200两块并着。这样飞飞也行吧

可以,而且放电特性更好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精益求精那波的,认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有1987微单云台吧 我买的是1987狗台 只能稍微改造挂卡片 而且还是悬臂梁结构 感觉不是很结实。

好的 謝謝了

网友(2015-04-08):
大连模友帮顶!